内齿轮加工问题

楼主(2013-10-09):
要加工内齿轮,材料为调质钢,大批量生产,m=5,z=100,不变位。用什么加工方法好呢?

网友:
内齿轮还是用插吧

网友:
不是我说你,你连问题都不会问。难怪没人回复你。。

网友:
问问题了,一定要把情况描述清楚,请教加工,最好能上图纸。

网友A:
内齿轮加工方法无非:拉、插、线切割三种
但是不知你的内齿是直还是斜,加工原材料是什么,是铸件毛培,还是锻件毛培,还是管料或者棒料。。。
另外问题太笼统了,齿轮加工本身就包含毛培成型、齿面成型、热处理、有的处理完还的精加工齿面,有的精加工完了还的处理。。。
有的根据精度不同,加工方法也不同。。。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不管哪种情况,500左右大的齿轮,又是大批量,线切割可以排除。

网友(点评):
同意插或拉

网友(点评):
100齿模数5,内径480多怎么拉啊。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能拉?

网友:
齿轮有着很成熟的加工工艺了不是

网友:
用剐齿工艺吧。国内现在有了。长沙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长沙机床厂的吧

网友(点评):
有人说他们山寨的,连视频都是的,呵呵

网友:
可以用拉。。。。新手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齿轮加工方法无非:拉、插、线切割三种
但是不知你的内齿是直还是斜,加工原材料是什么,是铸件毛培,还 ...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内齿也可以滚~

网友:
常见的就三种加工分别是拉,插,线切+内磨

网友:
你说的大批量是多大?如果真大到每年十万个以上,可以考虑冷挤压工艺,效率高,价格低,冷加工以后齿轮变硬,有可能免去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