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最经济的加工办法

楼主(2013-10-09):
有个活,大家帮看一下,什么办法最经济,材料:45号  镀镍(除了镀镍还有什么好办法可以适合锡焊的,请告知一下)  量大概1万个左右

补充内容 (2013-10-13 09:17):
后面新补充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造?

耐磨性怎么样?价格大概多少?谢谢

网友B:
不怕生锈,直接压的花纹应该可以

网友C:
车-线切割-钳。楼主可以说下工件的具体精度要求吗?还有工件装配精度要求?贵公司的生产能力?

网友(点评):
1万件的量搞线切割那是扯蛋啊。

网友(点评):
前辈,有何高见?精度要求很高的情况你还有更好的方法?线切割也可以几十件叠在一起割,对吧?快走丝的速度很慢??即使放到加工中心或者数铣那边做,对刀时间装夹时间有没考虑过?数铣的切削应力大,需要上热处理。

网友(点评):
成本考虑过没?加工精度考虑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怕生锈,直接压的花纹应该可以

后期有没有办法防锈?镀一层什么图层?

网友B:
最简单的最便宜的,喷漆,镀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线切割-钳。楼主可以说下工件的具体精度要求吗?还有工件装配精度要求?贵公司的生产能力?

精度不高,我自己用的,每年用量大约1-2万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最便宜的,喷漆,镀锌

后期我可以涂一层润滑脂,价格大概多少能做出来,谢谢了

网友B:
电烙铁,焊锡你都有吧?直接焊一个先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期我可以涂一层润滑脂,价格大概多少能做出来,谢谢了

要看你怎么做了,量大,要求又不高,估计一两块就可以出来,一年一两万的话,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烙铁,焊锡你都有吧?直接焊一个先试一下!

我现在没有,手里面的这个是以前的样品,材质是铜的,现在想做别的材质的,要求耐磨容易锡焊,朋友出的主意,45号钢镀镍,这样方便锡焊。但是他给我说的工艺太复杂了,首先要冲型,车外圆槽,再铣内圆,成本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没有,手里面的这个是以前的样品,材质是铜的,现在想做别的材质的,要求耐磨容易锡焊,朋友出的主 ...

大哥,45#钢的料头你有吧,在砂轮上蹭一下,用烙铁焊一下,看一下能不能焊牢固,如果OK,那后面就好办了!其实,可以先在零件伸出那部分先浸锡,再焊点锡上去就OK了,没这么复杂吧!加工就冲+车,不用铣吧,个人见解

网友:
用空心管子料,车外圆内孔,再用数铣来铣即可

网友(点评):
应该可以用模具冲的

网友(点评):
对冲压快,几天就完了

网友D:
做粉末冶金件无需切削。

网友E:
楼主,指甲该剪了,老师说那样不卫生。。。
你那内圈我看都见光了,还精度不高啊,要不就是接触面,磨光了,失效了?
要是精度真的要求不高,粉末铸造吧,一次成型,再咨询一下什么材料耐磨,又锡焊容易、、、
我猜测你朋友说的工艺,外圆槽车出来应该是个导槽,内圆要铣估计是耐磨接触面?估计不像你说的精度不高。

网友:
用空心管子料,车外圆内孔,中间部分用冲床冲。

网友(点评):
我觉得也是有空心管子料 里面用冲床外面用车 最后切了

网友:
没有最经济,只有最适合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直接激光切就成。

网友F:
粗加工,中间花纹可以直接冲出来,精加工。

网友:
照片到拍了很多,我是没看明白到底产品要求啥,不会上传张图纸吗

网友:
不知道用烧结工艺做出来的行不行

网友:
赞成车+冲的方案。

网友:
很多人对此,觉得冲+车比较合适。有一点我想问下楼主,楼主那边有冲床没?有冲床的话,针对这个零件需要制作一个冲压模具,上模,下模。如果之前没有用冲床冲过类似的零件,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成本和材料成本以及人工成本用于研发冲压模。兴许会有人跳出来说,这个,冲压模简单,直接做一个,不需要花什么成本的。这里,我想问下你确信冲下去工件没有变形,变形后的工件能否达到要求,确信冲出来的精度够用?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兄弟解答,发帖时候忘记交代了,本人对机械加工是小白,做这个部件,是看到这个结构很实用,自己在做点东西,需要用到导电(12V)滑环,想借用一下,
补几张图片,不知道能不能交代的清楚,还有一点,以前的这个产品是铜的,现在拆开新产品不是铜的了,所以才有前面所说的45号钢镀镍一说,具体材料还真不明白,

网友(点评):
根据照片看这个件材料还真是要铜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45#钢的料头你有吧,在砂轮上蹭一下,用烙铁焊一下,看一下能不能焊牢固,如果OK,那后面就好办了! ...

谢谢兄弟,前天因为我发帖权限一个小时只有7个,所以没有回复。我又补充点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指甲该剪了,老师说那样不卫生。。。
你那内圈我看都见光了,还精度不高啊,要不就是接触面,磨光 ...

剪指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粉末冶金件无需切削。

成本高吗?有没有粉末样品的效果图看一下

网友(点评):
这要看你的需求量,主要是模具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粗加工,中间花纹可以直接冲出来,精加工。

看了一下,好像是冲出来的,一面的边缘有痕迹

楼主:
引用 楼主:
成本高吗?有没有粉末样品的效果图看一下

帮忙看一下新补的最后一张图,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
用厚皮管车后切下,十几个摞一起上线切割

网友:
车,开模冲/铣,愚见!

网友:
直接走冲压件,模具冲压,材料A105(C0.23)焊接效果比45要好吧

网友:
粗车-冲压-精车-镀

楼主:
打算开模做了,请朋友站内联系我,还有3个压铸铝的模具及加工,弹簧,塑料件等,请站内联系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