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没有大型的180度翻转机械手?

楼主(2013-10-09):
现在有没有夹持大型零件(1000*1000)以上,能180度翻转的机械手?造价大概在多少?

网友:
这个肯定价格高,没必要用机械手吧,设计个翻转工装

网友:
轴端安装一个蜗轮蜗杆减速机,如果重量不大,1000x1000也不算大型,很容易实现

网友:
电气部分,转轴上安装带孔的圆盘,再安装几个位置检测开关,就能控制电机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

这是一个旋转相位角控制模块,也容易实现

网友:
这要看你翻转的重量

网友:
我设计过这样的翻转装置,1000X1000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主要是工件的重量。用机械手也可以,但是还是要看重量,呵呵

网友:
对呀!!楼主提供的资要全!

网友(2013-11-28):
重量轻额话直接上翻转机构

网友:
这个貌似不简单~

网友:
主要是工件的重量。用机械手也可以,但是还是要看重量

网友:
体积大小其实不是问题,在于负载是多少,是否带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