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螺纹机夹车刀,在哪能买到

楼主(2013-10-09):
最近遇到一批活  锁紧螺母  分别是T380*5的  和T280*4的  由于材料比较硬 想考虑用机夹刀加工   请问有没有卖的   在那能买的到

网友:
直接买锁紧螺母不就行了。。。

网友:
        你那地方比较偏吧?

网友:
你去卖标准件的店铺问一下看有没有卖的。多问几家。

网友:
机夹车刀还不好买吗

网友:
去五金城转一圈

网友A:
国内我查了,株洲钻石样本上没有,那其他公司也不会有,

三菱样本查了,有ISO 30度T型内外螺纹刀片,我直觉但没确认中国的T型螺纹和ISO是一致的,

找怪东西,第一反应上淘宝,那里死蚊子都能买到,刀片嘛,仿制品多,但性价比不会亏你的,

找原版的,上办事处

网友:
太硬还是小心为妙,机夹也不一定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我查了,株洲钻石样本上没有,那其他公司也不会有,

三菱样本查了,有ISO 30度T型内外螺纹刀片,我直 ...

谢谢你的帮助  其实外螺纹刀也可以将就用的  因为螺纹内径比较大  把刀体稍作修模就能用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由于单位体质问题  我对机夹刀具接触的比较少    所以不是很了解  不知道具体有没有  所以先在论坛上打听打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