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D型卡盘维修

楼主(2013-10-09):
宝鸡CS6150B车床上的D型卡盘最近一受很大的力都特别好松,请问怎么解决,还有主轴头里面的锁紧销分1,2,3,4,5,6吗

网友:
好熟悉呀!

网友:
卡盘肯定是受力越大越好松,好松说明好用啊,需要解决啥,莫非越费劲操作工越开心?紧不住才修呢,而且一个扳手位松了,另外两个基本就松了。
那6个连接销一样,不分编号。

网友:
看起来还比较新的。

网友:
可以在 半圆缺口发白的地方氩弧焊堆焊一层,然后用磨头磨去多余部分,只要堆积一层薄薄的就可以了。

网友:
环球这牌子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