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r12moV发黑

楼主(2013-10-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热处理过之后发黑是比较困难,要看发黑的人的技术了,技术到家的药水调的好还可以,实在不行多发黑几次,才会上色。但是实话说,发黑的防锈效果并不是很好,建议镀铬防锈比较好。
再说我的经验,好像Cr12moV热处理过之后应该不容易生锈的。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大侠,镀铬后表面粗糙度是怎样的?最近我也要加工这种材料,要求表面粗糙度1.6,用做刀具,切小铁线的,合适不?

网友(点评):
镀铬不会影响你的表面光洁度,甚至感觉上去还好像还能提升表面光洁度。

网友:
为什么,说明他发黑的工艺不好呗。。。用的什么介质做的发黑,防止生锈那么多方法,为什么要发黑,Cr12moV看钢号,耐磨耐腐蚀应该都好啊,防腐蚀把他泡油里

网友:
发黑技术问题,我见的不是这样

网友:
合金钢发黑部分偏红,不少见,有两种解释,一是比如你的材料,含碳量高易偏红,铸铁发黑也常红,二是CR ,MO,SI 等成分易变红,个人更倾向于第二中解释,应为好点的紧固件为合金中碳钢,也会发红,

硬要发黑,就要供应商研究,控制,有点纠结

为什么不试试锰系磷化,很黑,牢固耐久,价格也较便宜

网友:
我们的淬火后不表面了,不过零件不和水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过之后发黑是比较困难,要看发黑的人的技术了,技术到家的药水调的好还可以,实在不行多发黑几次,才 ...

可以多留些机械加工余量,然后进行磨削,精度可以达到Ra0.8

网友:
Cr12MoV本来就不容易生锈,如果想防锈建议用氮化。
发黑是一种氧化,防锈好的合金氧化困难。此材料Cr.C的含量均较高,不适合
你硬度这么高,使用中肯定要摩擦或者撞击、发黑层很容易就脱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锰系磷化是什么意思

锰磷化其实在国外也是新工艺,但发现国内做得很不错了,

网友:
发黑的碱性不够导致发红,可以重新调药水后,再发黑!

补充内容 (2013-10-29 22:58):
这是发硝现象,发黑后有加防锈油吗?一般加防锈油就可以避免了,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网友C:
发黑的成本跟镀锌比起来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黑的成本跟镀锌比起来怎么样?

发黑更便宜

网友:
取消发黑

网友:
为什么不搞涂层

网友(2015-12-28):
我们一般用的GCR15,SKS3,CR12MOV,CR12等高铬钢在空气中存放,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生锈的,所以,我们不用考虑再去对零件发黑,或是镀硬铬等防锈处理

网友:
对于含Si, Mn, Ni, Cr量高的合金钢及铸钢很难获得理想的外观。

网友:
这种材料,我之前好像在凸轮上用过,调到60,不容易生锈,好像不怎么需要发黑吧,呵呵……对不起,不大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