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弯管怎么画

楼主(2013-10-10):
求大侠们指导 这样的弯管用catia应该怎么画

网友A:
是不是扫掠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扫掠功能

应该是,但是我没找到扫掠的命令 求指导

楼主:
找到扫掠命令了 但是画出来的不是我想要的效果,求大侠指导

楼主:
扫出来弯管了,但是没法设置壁厚,大侠帮忙,请问怎么设置壁厚?

网友:
扫掠可以,也可以先做直的部分,然后桥接,最后片体加厚或者实体抽壳。

网友B:
画一条空间曲线,作为管路的轴线,然后在曲线断点处设置平面与轴线垂直,
再此平面上画一个同心圆(管子截面图)
然后扫掠即可

网友B:
大概这个意思
不知是不是楼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这个意思
不知是不是楼主要的

就是这个意思,我已经会了,谢谢啦,还得是自己琢磨才印象深刻 谢谢啦

网友(点评):
客气了,共同学习!

楼主:
我是用肋做的 好麻烦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用肋做的 好麻烦

做出来是这样 各种便宜平面

网友(2013-12-08):
好像是肋命令可以实现

网友:
用肋做在平面上比较方便,但这是空间的

网友(2015-09-01):
分两次就可以了啊

网友(2019-02-26):
引用 网友B:
画一条空间曲线,作为管路的轴线,然后在曲线断点处设置平面与轴线垂直,
再此平面上画一个同心圆(管子截 ...

为什么我不能扫掠??

网友(2022-07-22):
用肋再抽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