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浮动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3-10-10):
见过上下浮动的机构
有没有水平方向浮动的,如果有,要怎么做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d=261353&extra=
看看这个帖子,你具体是指?水平浮动示意图?浮动范围?

网友(点评):
嗯嗯,谢谢,我的只是平板的浮动,看过之后,我有思路了,谢谢你

网友A:
用于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于什么地方?

就是一个工装板,因为定位的时候,夹具需要有水平方向的移动

网友:
弯管机的送料小车就是简易水平浮动机构,弹簧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