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宽度0.4深度0.2的环形槽?

楼主(2013-10-10):
请教各位资深师傅,现在我手上有一种零件,圆柱形产品,外径14 长度17 需要在该产品的外圆上加工出2个宽度0.4深度0.2的环形槽。
材质为普通高速钢。原材料为整根棒料。有谁有没有好的意见,本人感激不尽。

楼主:
补充一下,对槽的要求:宽度0.4很重要,至于槽底部的放大尺寸形状没做过多的要求,只要求深度0.2...至于是U型 还是V型问题不大。

网友A:
拿标准刀片去改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标准刀片去改磨

不行的啊 ,改厚的0刀片用手轻轻一碰就碎了.....

网友B:
磨把成型刀

网友C:
这个刀要用专用的刀来做,如钻石刀。自已磨的刀不行的,要专业的磨刀才行(放大)

网友(点评):
钻石刀仅仅是刀具的一种材质,一般用来加工铝合金等有色金属和非金属。不是万用刀具。不要误人子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刀要用专用的刀来做,如钻石刀。自已磨的刀不行的,要专业的磨刀才行(放大)

但是越硬的东西就越脆,0.4的厚度很容易一碰就碎的,而且成本相当高...... 我们现在所采用的方法是用砂轮,但是砂轮最薄的也只有0.6的,远远达不到要求!!!!

网友(点评):
有关这类的东西我们是做过的,手工磨的刀子是磨不了的。可在偿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把成型刀

你好师傅 ,成型到的形状截面图是不是梯形,最宽0.4 最窄的不到0.4,约0.3的样子,我是论坛新人,更是机械行业新人,所以很多的专业术语还不懂。

网友:
拿废旧螺纹机夹刀片,手磨前面刀尖的宽度,,你可以试试

网友:
cbn刀片定做

网友D:
这么窄的槽还是高速钢,

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你找到设计者,抓住他衣领说,最近是不是麸皮吃多了

其它啥办法,高速钢首先退火,刀具用线切割割出0.4x0.7的刃,实在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窄的槽还是高速钢,

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你找到设计者,抓住他衣领说,最近是不是麸皮吃多了

  我应该抓着某军官的领子大吼,为什么要用这种东西、。、、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尺寸放大....

网友(点评):
0.4大0.2深,槽的深宽比很大了!好加工吧,螺纹刀就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应该抓着某军官的领子大吼,为什么要用这种东西、。、、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尺寸放大....

你槽底形状不要求,把刀片割成螺纹刀具形式,磨成45度,刀尖圆角0.2,那刀具强度没问题,

高速钢加工要领,自己百度下

网友:
最窄的槽刀0.33加工303钢15深的走过。京瓷刀具手册上有。但是,你买回来后最好要修磨下,两侧刃倒角有0.05。

网友E:
火花放电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火花放电加工

这个不如化学腐蚀!

网友:
用碳化钨的破钻头,焊到刀杆上,磨成型刀

网友F:
小弟愚见,自制一个主轴(外面应该有卖的),把工件装夹到主轴上,把主轴固定在线切割上面,主轴速度高一点,用线切割切出来,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小弟愚见,自制一个主轴(外面应该有卖的),把工件装夹到主轴上,把主轴固定在线切割上面,主轴速度高一点 ...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手

高手,我现在在网上找到了一中切割片 ,0.3厚的树脂切割砂轮,据说能切得动调质厚的高速钢,目前还没开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