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8L的小空怎么老是断钻头?

楼主(2013-10-10):
各位大大请教一下急的不得了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
转速不对,材料不对,很多因素

网友:
是不是中间动了?

网友:
下快了?没排屑?转慢了?

楼主:
SUS316转速5000f8??快吗?

楼主:
SUS316S5000F8?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US316S5000F8?快吗?

316的材料你打5000转,F才8,不断才怪。铁屑都发粘了, 316,317的材料如果是用普通材料的钻头速度放低点,走刀快点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SUS316S5000F8?快吗?

谢谢。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