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缸内壁损伤,镀层掉了,能修复么?

楼主(2013-10-10):
工程用液压支柱,也就是液压油缸,缸内壁损伤,镀层掉了,能修复么?

网友A:
内壁也镀?
不是杆子?

网友:
估计补的价格比买的大

网友:
能修,但是成本代价可能会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壁也镀?
不是杆子?

内壁也有镀铬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能

接触过么?

网友C:
内壁能镀,但成本也会增加,一般不是要求特别高的都不会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壁能镀,但成本也会增加,一般不是要求特别高的都不会镀的。

新的油缸内壁在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油缸内壁在怎么处理的啊

一般都是绗磨或者滚光

网友D:
1.油缸如果大的话,值得修复。
2.货值在2万以内的,修复划不来的。
3.还有就是看磨损程度,小的话划得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油缸如果大的话,值得修复。
2.货值在2万以内的,修复划不来的。
3.还有就是看磨损程度,小的话划得来的 ...

谢谢回复。
如果修复的话是,顺序是先清理表面,再刷镀铬镍合金吧,还是先镀镍再镀铬?

网友(2013-11-10):
肯定是先清理,然后再镀,最后才磨合抛光!

网友(2015-08-03):
用等离子粉末堆焊 可以咨询我 黄荣 18221628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