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普通的问题:三角皮带带轮的带槽角度和摩擦力角度问题

楼主(2013-10-10):
说起来干了多年的设计,唉,就是模仿太多了,设计计算和实际经验太少了。

碰到一个问题:假设一个皮带轮,标准上带槽角度是38°,而实际加工中心,工人做成了37度,那这个时候,同样转速下,传递的功率是大了还是小了呢?

或者说摩擦力是大了还是小了呢。前提是其他条件相同,转速,直径,负载,张紧力等。

网友:
把皮带也改了

网友:
传递功率应该大了,摩擦力大了

网友:
传递功率大了

网友:
拙贴,请指正: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5442&extra=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5426&extra=

网友A:
V带侧面与皮带轮槽面摩擦传递功率,槽面正压力越大传递的功率就越大。在皮带拉紧力一定时,槽形角越小传递的功率就越小。

网友(点评):
本结论不正确。详细见: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01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V带侧面与皮带轮槽面摩擦传递功率,槽面正压力越大传递的功率就越大。在皮带拉紧力一定时,槽形角越小传 ...

窃以为力三角形应如下,也就是槽角越小,正压力越大:

网友(点评):
假如槽形角为0,是不是成了90度的直槽了,理论讲,一点摩擦力都没有了。

网友(点评):
不是的,若是直槽,带也变成直带,直带的宽度大于槽宽,则理论上正压力为无穷大。平带轮的正压力和V带轮的正压力比值为:1 : sec(θ),θ为半槽角。

楼主:
个人觉得mfka的图正确。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回复,学习了。活到老学到老。真心怀念以前公司大家激烈辩论的日子,他们水平比我高,呵呵,只是要说服我需要一定的方法。

网友(2014-12-05):
学习学习,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