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缸位置无持续压力如何保持?

楼主(2013-10-10):
俺做模具的

如图,机构很简单,油缸来回抽顶。
油缸很小  140bar,计算下来在300KG力左右。
问题出在油缸位置送到后,液压站无力持续供压而油缸顶端有压力存在,压力也不大,在100KG力左右。

由于无持续压力存在(怀疑供压端阀泄露),油缸无法保压被迫回位,模具机构回位,产品就没用了。

求助:如何简单有效的解决模具机构回位的问题?(不去碰设备的阀啊什么的)

          求指导~

网友:
是不是泄压了?

网友:
在油缸进油口位置加个双向液压锁,这东西也不贵

网友:
用液压锁吧,煤矿机械上用的很多,保险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双向液压锁,好东东。

网友A:
可加个液压锁,一般情况可保12个小时。如果是时间想再长,可再加一个微型管路蓄能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加个液压锁,一般情况可保12个小时。如果是时间想再长,可再加一个微型管路蓄能器。

不客气,多交流。

网友:
球阀吧    球阀比换向阀 密封性好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加个液压锁,一般情况可保12个小时。如果是时间想再长,可再加一个微型管路蓄能器。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加个液压锁,一般情况可保12个小时。如果是时间想再长,可再加一个微型管路蓄能器。

请问液压锁图形符号是不是两个相向的单向阀?

网友:
加液压锁就可以了

网友(2013-11-09):
液压锁就是干这个事的。

网友:
其实也不用怎么改阀件设计,只要在电磁换向阀上叠加一个叠加式液控单向阀就行了,就买一个阀加更换四个内六角螺杆。

网友:
到达预定位置后,不能停留后退,进油腔封闭不严,产生泄露,单一的换向阀密封性能达不到,可选择加一个液压锁。

网友:
还是加也液压锁吧,也可以加个单向平衡阀

网友:
如果加了液压锁还不行,可能是油缸密封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