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跟气缸斗牛,步进电机败阵了

楼主(2013-10-10):
昨天晚上做了个实验
用12N的步进电机 配合5mm导程的滚珠丝杠,跟125的气缸斗牛
0.4Mpa时步进电机步步压逼气缸
但超过0.41Mpa步进电机就失步了
这个推力不是

12N(步进电机扭矩)*2X1000x3.14X0.9(传动损耗)/5(滚珠丝杠导程)=13565N么?

0.4Mpa的气缸才4500N左右,相差甚远啊

是不是计算公式有错还是步进电机欺骗我感情扭矩不足12N?

网友:
你说的12N是最大扭矩吗?

网友(点评):
对的,最大扭矩,额定电压是4.8V 用到5.0V了 不是用最大功率X0.7也不会才5000N不到啊,所以好奇怪

网友(点评):
气体无法再压缩了,所以步进电机开始丢步了

网友(点评):
丢人了,是4.8A不是5.0A

网友:
扭矩12N?
再者楼主这个计算公式哪找来的?
从理论上来讲:克服丝杆所受压力产生的摩擦力矩是为转动所需的力矩。
如果是滚珠丝杆,摩擦力系数非常小,所以用很小的力矩就可以产生很大的推力。
楼主的所列的公式具体是什么形式?等功率计算?

网友(点评):
查资料得出的,功等效方法推算也没有错啊,12NM旋转一周做功,以及推力走5MM做功

网友(点评):
如果力矩N.M,我自己推出来旋转一圈所作的功为:力矩M/(1000XR)再乘以2πR再乘以效率系数,其中R被约掉了,所以与半径无关。但为什么你的公式里是乘以1000?你前面的单位是m,导程单位又是mm,这不是相互矛盾吗?

网友(点评):
所以才乘以1000。

网友(点评):
不要乱推导公式,这都是成熟的应用了,找本滚珠丝杠样本看看

网友:
步进不靠谱 12NM达到一定转速后连1NM都没有了
很多做步进的厂家连矩频图都没有
关键一点:你那好象算的是小摩擦范围水平推动物体的重力
也就是说电机发出的力是0.1*13565吧~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
从你的公式来说,你推到的没错。以前我也是这么算的。所以我怀疑你其它地方弄错了。
1.你说的12NM 是电机的额定扭力吗,你的驱动器上的电压准确吗?你电机的型号是什么?
2.步进电机驱动器上的电流你确定调大了吗?
3.你安装的机构卡吗?是导轨+丝杠吗?

网友(点评):
方形滚珠滑块导向+滚珠丝杆

网友(点评):
请确定1.2两项的内容,很期待你的结果,我一直算电机能带的负载都是这么算的!

网友(点评):
我也一直这么计算的,应该不会错。

网友(点评):
这两天在忙其他事情,再做实验的话我再确认一下

网友:
可以反过来试下,气缸推出。。。。
等待楼主结果

网友:
步进电机的扭矩与转速似乎是一一对应的。也许其输出扭矩并不为12Nm。

网友(点评):
准确的说是扭矩和频率。因为你不知道细分数给的多少。转速就不好说。而驱动频率在1K左右电机性能是最好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怪不得步进电机有矩频图。

网友(点评):
谢谢奇点大侠的指点,我也再翻查书籍,我那个公式是没错的,这两天忙其他事情,我回头看看那个驱动频率

网友:
步进电机随速度的增大扭矩不断减小

网友:
可能与电机与丝杠安装时的同轴度有关,同轴度不好的话不带负载都要消耗不少扭矩

网友:
用T=FR公式来算不知可否?你电机轴假设为20,得出扭力为600N。滚珠丝杆会产生很大的推力,放大7.5被很正常,这个看你丝杆而定!

网友:
应该不是用这个公式,你试试T=FR

网友:
12N应该是静力矩。在电机停止时,试试汽缸推力

网友:
公式没错,毛病应该出在电机上:没有达到12N.m的额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