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力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10):
我有一个设备,电机带动一跟轴。如果在一端放一个电机是27KW,跟两端对置放两个13.5KW的电机。带动轴之后输出的力是一样大吗?

网友:
如果电机对称放,则不需要13,5.因为扭力臂是原来的一半

网友(点评):
冒犯一下,美女你的发言有一些不着调,建议多学习...

楼主:
具体应该怎么算呢?

网友(2013-11-16):
说真的。正常运用中。还是一端放27KW的好。理论上来说。如果转速等其它条件一样的情况下。 一台27KW的电机要比 二台13.5KW的电机要节能。 多台电机多个故障点。多加配电回路。再说了。二个13.5KW的电机同时启动。它的转速还是有差别的。而且容易过流等出故障。

网友:
从理论上来说,力是一样的,应为功率不变的话,扭矩是不变的(速度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