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面蜗杆的轴截形,请教

楼主(2013-10-10):
最近看《环面蜗杆传动设计及修形》,里面讲到环面蜗杆的轴截形,可是没怎么看懂,有会求的吗?可以指教下不。

最后吐槽下最近看的论文,啮合方程表达式,如果没自己推倒,一定不要相信,因为它很多情况下是错的。

网友A:
啮合方程表达式,如果没自己推倒,请问,数学要到什么基础,才可以推倒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啮合方程表达式,如果没自己推倒,请问,数学要到什么基础,才可以推倒导?

看看齿轮啮合原理啊,自己就会了,数学基础不要很好的,不过很多文献上都错的,包括最近看的两篇博士论文,都不知道后面他们进行下面步骤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看齿轮啮合原理啊,自己就会了,数学基础不要很好的,不过很多文献上都错的,包括最近看的两篇博士论文 ...

数学基础不要很好?好吧,我换发说法:如果自己推导什么定理的水平下,才能自己推导啮合方程表达式。我是高中毕业,以后想做齿轮方面的工作。现在是搞图纸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学基础不要很好?好吧,我换发说法:如果自己推导什么定理的水平下,才能自己推导啮合方程表达式。我是 ...

向量矩阵看看就行,一般这种啮合原理上都有向量的算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量矩阵看看就行,一般这种啮合原理上都有向量的算法的

好吧,现在具体到一个类别,可以具体到一个定理上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