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V2200 转换成HRC硬度是多少?

楼主(2013-10-10):
HV2200 转换成HRC硬度是多少?

谢谢。

网友:
干嘛不去度娘弄一张表!

网友(点评):
最高到HV976就没有了

网友:
恩,现在都是先度娘,度娘无解还可以提问。。。。

网友:
一般是大约10倍的关系,HRC最多测量到70,你这个HV2200是啥意思?2200写在符号前和后含义不一样的,你这写法,我可能会理解成施加2200kgf测量的维氏硬度值,其值你没在HV前注明。

网友:
这个好像要查对照表吧,没有换算公式。

网友:
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转换。要看情况!

网友:
什么玩意这么硬?

网友:
硬度转换还要看是什么材料。你那是啥材料?不是金属吧?

网友:
请问什么东东这么硬

网友:
HV2200 转换成HRC硬度 大约是 84.5°~85°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是怎样换算的?现成换算表还是有公式能公布吗?多谢分享!

网友:
维氏硬度2200HV940相当于HRC68

网友(点评):
是一种日本数控刀柄内的平面轴承,表面硬度达到HV2200

网友:
日本数控刀柄内的平面轴承,表面硬度达到HV2200 ?长见识了

网友(点评):
看来大侠不相信,给你个网址看看:cnikken.com他们的样本资料吧

网友A:
什么材料?

网友(点评):
TiN涂钛合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

见识了,小弟都没听过,惭愧

网友:
TiN Coating 算是硬度较低的
TiCN 、TiAlN 或多层 Coating ,硬度可以达到 HV3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