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阀编号,请教

楼主(2013-10-10):
各位大侠,我看好多液压阀生产厂家,液压阀的编号都是写3C2  2B2  3C8,为什么他们不写几位几通,不知道两个之间是什么关系?

网友:
看他们的样本好哇了。

网友:
日本 台湾喜欢这样 ,找样本查就是了。一般2代表2位 3 代表3位 几通要去查样本。

网友A:
多是几位几通,但中位机能不一样喂。。。所以没得办法,只能这样区别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是几位几通,但中位机能不一样喂。。。所以没得办法,只能这样区别了。。。嘿嘿

哦,是这样的道理,大侠能不能给我讲讲这个阀每一位的功能,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2和4应该是过度位置的油路连通方式吧,用虚线表示的

网友:
有国标吧

网友B:
从这个阀的原理来看:象一个多位四通动臂滑阀。当滑阀处在1号位时,P-B,A-T;当滑阀处在2号位时,P-B,但A和T油道不通;当滑阀处在3号位时,P-A同时P-B;当滑阀处在4号位时,P-A通,B和T不通;当滑阀处在5号位时,P-A且B-T相通!

补充内容 (2013-10-11 08:58):
但此滑阀的中位机能应该是P型,也就是3号位;动臂滑阀一般还要与别的阀相叠加成组合阀!多用于工程机械等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这个阀的原理来看:象一个多位四通动臂滑阀。当滑阀处在1号位时,P-B,A-T;当滑阀处在2号位时,P-B,但A和T ...

谢谢大侠的讲解,我就是有个不理解,在2号位的时候,A与T不通,P与B通,那不是只有进油,没有回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讲解,我就是有个不理解,在2号位的时候,A与T不通,P与B通,那不是只有进油,没有回油吗??? ...

在3号位的时候不也是T不通吗,有的时候需要保压,自然回油就不能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3号位的时候不也是T不通吗,有的时候需要保压,自然回油就不能通

哦,那可能在这个位置只是短暂的时间,只进油不出油,只是为了保压吗???

网友:
我是采用的,如三位四通,3P4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