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利用钢珠代替液压油的换向、增力机构设想

楼主(2013-10-10):
大家知道液压传动较之机械,有换向容易、增力容易的优点。只要接跟管,油缸想朝哪个方向装,就朝哪个方向装,不用费力布置空间;想装多大油缸,只需加粗缸径即可,也不用费力布置空间。但是液压传动有一个最大的不便之处,就是密封要可靠,否则泄漏很是麻烦。而机械就没有这个泄漏的弱点,因此我设想,用细小钢珠来代替液压油,用在一些简单的传动上,彻底免除密封和泄漏的困扰,大家觉得怎么样?

如下图为两种基本结构。上图机构可以改变力的传递方向,下图机构可以改变力的大小;二者复合,就可以派生出无限的应用。

网友(点评):
可以在很多地方应用的

网友(点评):
唉,要说实话吗?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缺陷也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扬长避短、取长补短是关键,这个解决的好,或许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可能没有说明,这个钢珠系统仅仅限于“如图的结构”,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泵。仅仅是起到一个传力链条,或者是增压的结构而已。我从来没想过要做成一个钢珠系统。

网友(点评):
大家知道,上图的两种结构,如果用液压油的话,时间一长,泄漏了,要补充油液,很麻烦,而钢珠就没有这问题。再说了,上面的结构很便宜,如果你再上个液压站来补油,那白菜都盘成肉价钱了。特此声明,不能用泵。

网友(点评):
左边入力,右边出力。就这么简单。

网友(点评):
线闸的结构-_-

网友A:
1.得先发明输送钢珠的泵,解决钢珠的动力问题。
2.得解决钢珠运动时的磨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得先发明输送钢珠的泵,解决钢珠的动力问题。
2.得解决钢珠运动时的磨损问题

1、钢珠不用泵,直接预先装在管道里。
2、磨损是需要时间的。

我猜想,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或许就有这样的应用。

网友(点评):
大侠能想到 支持大侠

网友(点评):
阀门开启?用手戳沙容易还是用手戳水容易?

网友(点评):
话说,单向阀里应该有一个钢珠跟你的设想有点像,个人看法

网友(点评):
楼主想用什么方式给钢珠加力啊?

网友(点评):
用机械推杆给钢珠加力。

网友(点评):
液压微观也是颗粒,你用钢珠,那准备用多大颗粒,什么材料,怎么计算压缩。

网友:
多小呢。卡死怎么解决呢?

网友:
沿着轴向传递还好  要是卡住了像径向挤压就悲剧了  流动性不好,传递精度也不好把握吧

网友:
这个得要很小很小的钢珠

网友(点评):
想想细沙在管道的情况。。。。

网友(点评):
用细沙磨损得更快

网友:
想法挺不错的,很新颖,像是把液压油分子变大一点,但是毕竟液压油可以连续传递力,这钢珠比较麻烦!不能保证连续传递力,且效率肯定比液压油底!
不过可以分段考虑,关键段使用这个,外面的传递段还是用液压油(维修容易且本来就不易坏)。
觉得可以研发一下!
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胡思乱想:
              如果两端用活塞,中间用钢珠(长距离油路),是否可考虑?但是这样做,有何价值,不清楚。

网友:
只是设想吧

楼主:
仅仅是个设想。大家可以各抒己见。

网友(点评):
传递效率、钢球之间的内耗及磨损,外围钢球那个切点对‘液压管内壁’挤压产生的破损等一系列问题都比较棘手

网友(点评):
变径时会比较容易卡死,管壁要承受相当液压系统N倍的压力。

网友(点评):
液压油对管壁是均匀施压,管道均匀受力,若用钢珠,传送管道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来承受单个钢珠对管壁的单点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