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齿时,外圆要留量吗

楼主(2013-10-10):
请问:磨齿时。外圆要留量吗

网友:
需要磨外圆?

网友:
不需要。一般有齿隙,也就是说外圆实际上是不接触的。磨完齿倒角就可以。

网友:
磨齿机能磨外圆吗?

网友(2015-07-13):
不需要,齿顶磨不磨影响不大

网友:
磨齿一般磨齿面,齿顶是不磨的,所以不用放余量。

网友:
磨齿时。外圆不用留余量。

网友:
磨齿一般是磨削齿面吧,外圆不参与啮合,滚齿前精车外圆至设计要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