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的半圆怎样用R2的球刀加工完全?

楼主(2013-10-10):
前辈大神们,请问R5的半圆怎样用R2的球刀加工完全?G41 G42该怎样运用?" e! o8 R1 N) z
能否编出来让我参考一下?拜托

网友:
需要用数控机床,而且至少是三轴联动的。建议做个三维,然后自动编程做出来

网友:
把R2刀当球刀来加工,上加工中心走三维。

网友:
数控车加工?简单直接用刀心轨迹编程!

网友:
我可以说不??其一:你是车的还是铣的,似乎前者成分多点;其二:这r5的半圆应用平底刀铣而非球头刀,平面铣圆只是基本的应用,用4的平底刀从右往左加工,坐标点用cad量出来,用g42右刀补,其值为 2;其三:用球头刀一半都是加工曲面,用软件自动编程或是用宏程序编程,这个若说就长了,你可以自己去看看相关的资料

网友:
走R5轨迹不就行

网友:
按照r3编辑

网友(点评):
正解,不过按3号刀位对刀,X,Z需要先偏移一个直径的距离,我一般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
语焉不详啊,车还是铣?车的话楼上有人回答了,用R2的刀编程走R3,加工出来就是R5,只要区分好圆心位置就行了。

网友(点评):
车应该不会用球刀吧?

网友(点评):
可能把R刀说成球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