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与plc的集控,毕设求助

楼主(2013-10-10):
要求:两个气缸在plc的控制下实现差动,就是一缸伸出一缸返回,并能持续这种状态。有两组以上的差动气缸。最后再用plc控制2组,一组循环5分钟后换另一组循环10分钟。求大神帮忙。

网友:
搞得这里像是专业玩毕业设计似的,题目一给就好了??

网友A:
这还不简单

网友:
不会吧,都要写毕业论文了,这么简单的程序都不会写?

网友B:
不就用PLC写个延时来控制电磁阀么。。。。

网友C:
没有这么简单吧,还有什么条件没说?

网友:
好好看书吧,毕业设计 自己尽量自己做,顺便可以把书本复习下,否则工作了 还是要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用PLC写个延时来控制电磁阀么。。。。

延时好像不能实现循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简单

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么简单吧,还有什么条件没说?

恩,2组不同步气缸分别用plc控制循环,最后用plc控制2个plc实现整体循环。

网友:
我以前公司有个专科生刚毕业比有些工作了1年的还厉害,记得他来公司写的第一个程序是控制8工位联动,后来打听了下好像是零几年的中国大学生技能控制比赛plc冠军得手,学校不是很出名。楼主不是打击你学这专业这都搞不定早点转行吧.....

网友:
LadderWORK,做个逻辑图给你参考,我平常用这个编程51机来代替一般的PLC用途
1:脉冲发生器(秒)----循环计数器(0~900)
2:选通器----<300 一组通,>300另外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