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m板可以喷砂除锈吗?

楼主(2013-10-10):
1mm板可以喷砂除锈吗?喷砂、喷丸、抛丸、盐洗、火焰除锈如何区别选用呢?

网友:
什么板?材料?
喷砂也可以,颗粒的选取要注意。其实建议用除锈剂的。

网友:
可以喷砂,但是需要控制气压,气压大了,容易变形。1mm的板子,不大的话,我建议磷化。我们单位都是这样的。

网友:
怕打穿了吗

网友:
1mm板可能不太适合喷砂处理吧

网友:
太薄了吧

网友:
酸洗除锈后清水洗净,然后表面磷化。喷砂只是物理除锈(将表面铁锈打掉),不做后续处理,还是会生锈的。

网友:
7樓的大俠的做法我比較認同~

网友A:
喷砂可以的,我们有1mm零件喷砂处理的

网友(点评):
什么材料啊,跟硬度有关系吧

网友:
一般采用酸洗

楼主:
有哪位大侠给点扎实的理论讲解吗?经验都知道盐洗比较好

网友:
是不是非要采用喷砂处理?其它工艺可以代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砂可以的,我们有1mm零件喷砂处理的

Q345B

网友:
酸洗磷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