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逍遥处士的帖子-关于圆管内压

楼主(2013-10-10):
逍遥处士有关圆管受压的帖子已经在网上有段时间了。他最近让我从软件角度,看看是否跟数学计算一直。现将分析的结果发出来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侠的回应!另外圆管的内径是φ50,外径是φ100,您这个数据跟那个不符。

网友(点评):
尺寸我回去再修改一下。

网友:
楼主,求一个第一和第三主应力随半径变化的曲线,这个可以和拉梅方程的解析解比较一下,看一下误差啦~

网友A:
我也上一个吧,一个mises,一个第一主应力的。

网友(点评):
弹性模量2E5,泊松比0.28,单元类型C3D20R。

网友(点评):
牛,做机加工艺的,完全看不懂您做的这个东西,就知道是应力分析,感觉很高端。。。

网友(点评):
牛,做机加工艺的,完全看不懂您做的这个东西,就知道是应力分析,感觉很高端。。。

网友(点评):
这个是abaqus分析的,这个分析是基本功,不难,记得abaqus的教程中有类似的例子吗。abaqus 中help文件肯定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参考下就做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上一个吧,一个mises,一个第一主应力的。

单元类型这个东西有什么讲究?

网友(点评):
ansys的单元大概有一百多种,abaqus的大概四百多吧。需要看手册,这种单元是如何定义的,确定模型如何简化,需要什么样的单元。

网友:
举个例子说一下吧~
我用ABAQUS做了一个圆柱体受扭的模型,很简单,材料力学里面已经有解析解了。
参数定义:圆柱尺寸R25 L100,扭矩100Nm,弹性模量2.11e5,泊松比0.28,单元尺寸:6mm。

C3D4做出来的,基本就是错的,不可用。
单元类型 R 代表减缩积分,会减低一些精度,但是可以加快求解速度。
六面体比四面体网格精度高很多,即便是一阶线性单元。

误差:

上图:
单元:C3D4

C3D10

C3D8R

C3D8

C3D20R

C3D20

网友(点评):
CATIA的有限元和ansys的差别大吗?听说CATIA比ansys还好点是吗?

网友(点评):
CATIA和abaqus都是达索公司的,用的核心求解器和abaqus差不多,不过功能可能没有abaqus的多,简单问题应该还是有一些可信度的。ansys学校用的多,线性和简单非线性问题还是可以用的,毕竟ansys是cae,更专业一些。

网友(点评):
有限元分析,看起来难,用心学起来不难,真正学好了又是很难。真正的有限元高手,他力学很牛的,可以看到网上中科院或者其他单位找的都是计算力学的博士搞有限元。这个例子模型比较简单,加载条件也不难。

网友(点评):
复杂些的有限元,光划分网格就需要几天,模型的简化则需要专门从事有限元这块的人去弄,分析方法的选择。国内搞有限元最好的地方是军工企业,那边的有限元计算精度与生产实践的误差在1%以内。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 进军工企业不太可能了,CAE 在设计的时候,就当做一个参考。如果要用好,确实需要很多知识,现在只是自己随便玩玩就好了。

网友(点评):
厉害,以前自己鼓捣了几个计算现在看来是不行了。

网友(点评):
每种单元都有存在的理由,不能一棍子打死,比方说你这个C3D4,如果用H和P方法优化之后结果也不会差,速度一样快

网友(点评):
跟受力情况和算法也有关系,比方说扭力,有限元其实跟材料力学里面算扭力变形差不多,所以六面体更合适,你换成拉压力,应该区别不大的

网友(点评):
99999大侠说的对,确实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作用,有限元博大精深,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上一个吧,一个mises,一个第一主应力的。

非常感谢两位的参与,觉得技术要大家一起来研究,你研究一段,我研究一段,然后相互一印证,印证上了,那种感觉是很美妙的。一个人研究是毫无乐趣的。

另外请问圆筒内外径是否是φ50和φ100?还有能否分别显示σθ和σr两种应力?解析解算的是σθ(r=25mm) = 167 MPa,σθ(r=50mm) = 67 MPa,这两个数值如果能对应上,说明解析解的值是可以相信的。

这个圆筒受均布内压,和圆柱受均布外压,其应用是很广的,包括液压缸设计,和过盈配合的设计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两位的参与,觉得技术要大家一起来研究,你研究一段,我研究一段,然后相互一印证,印证上了,那 ...

刚刚用有限元算了一下,按照前辈原帖中的参数。
外径100,内径50,长度100,受均布压力100mpa,弹性模量2e5mpa,泊松比0.3。
采用半个模型,对称分析。使用C3D20单元,单元数32500,节点数141627。
内径单元尺寸1.57,外径单元尺寸3.14,径向单元尺寸2mm。

下面上图:
第一主应力云图,max 167.2935mpa,min 66.64022mpa。

第三主应力云图,max -99.54505mpa,min 0.07029586mpa。

这个是沿着直径方向,两个应力的变化曲线,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可以基本验证前辈解析解的正确性了

网友(点评):
谢谢!大家都是道友。说明解析解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点评):
解析解还是最可靠的,数值解总还是有些误差的。前辈的数学和力学功底让人十分佩服!

网友(点评):
惭愧。大侠若有兴趣,不妨以汝之有限元,与愚之解析解,来一曲琴箫合奏,何如?

楼主:
这些都是比较基本的问题。

网友(点评):
兄弟,简单的问题应用却很大。

楼主:
大家可以看看理论分析和计算结果。我虽然尺寸不同但是结果却很一致。逍遥可以继续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这个请前辈参考一下原帖里面的解析解的公式,内外径同时扩大相同的倍数的时候,扩大的倍数被约去了。刚刚我也用有限元算了一下,确实是和您最开始给出的结果是一致的。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我是知道地,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可以看看理论分析和计算结果。我虽然尺寸不同但是结果却很一致。逍遥可以继续分析下什么原因。

对,我也很疑惑,看来跟内外径之比有关系,留待以后研究。

这个例子虽然简单,但是却能得出很多有用的结论,来帮助我们设计。比如过盈连接时,在轴套内径相同的情况下,外径是大点好还是小点好,这些都是很具体而实用的问题。

我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尽量将外径减小,因为在外径越大的情况下,内径的微小变化量,会对应很大的应力幅度,从而导致公差不能放大,否则配合压强的变化会很大,很可能将材料压溃。如果外径足够小,也就是壁厚够薄的话,轴套内径的公差就可以取大点,这样会降低制造难度,并且还能保证过盈配合的性能。

网友(点评):
在有限元里面,通常是通过调节两个接触面之间的过盈量来产生应力的。以前和机械手册给出的数值比较过,还是有误差的,10%左右吧,可能也是网格不好,计算资源有限。

网友(点评):
你计算的是一个静态的最终装配状态。实际在装配过程中还是有些地方需要考虑。我最近没时间,有时间做个装配的结构-热力耦合看看产生多少热量。另外,我在工作中也有个关于销轴设计的东西给他们培训的。

网友:
其实回锅肉很好吃。社区不是高手过招,那讲究的是观赏性,点到为止。我们是为了明白。

网友:
这样的帖子在别处很难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用有限元算了一下,按照前辈原帖中的参数。
外径100,内径50,长度100,受均布压力100mpa,弹性模量 ...

能否发一个受对称循环弯曲应力轴的疲劳校核的例子?设计中会遇到悬臂支撑的结构,转子比较重,想见识一下有限元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点评):
这个真不会,abaqus不能算高周疲劳的,需要配合FE-safe算,水平有限。你可以请教一下楼主,他会ansys,ansys是可以算的。

网友:
我对于有限元计算始终是摸不着方向,平时用NX 一阵子瞎搞,今天看到楼主的帖子,自己试着作了一下,请楼主指点。
材料Q235,内压100MPa。

网友(点评):
大侠,我也喜欢用UG,现在只是自学,请问UG的这个分析可靠吗?

网友(点评):
这个分析是可靠的,一是我用传统圆筒计算公式得到的应力值与UG计算得到的“最大主应力”相差无几,二是楼上各位计算值也是一样的。不管什么软件,在这些基本计算上不会有大问题的,只是操作方式有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上一个吧,一个mises,一个第一主应力的。

如果看材料是否会失效是不是mises最有说服力?第一主应力又有什么用途呢?

网友(点评):
一般塑性材料看mises应力,脆性材料看第一主应力。可以参考一下 材料力学 里面的强度理论。

网友(点评):
查了下资料:脆性材料适用于最大拉应力理论,塑性材料使用畸变能密度理论,这么解释就不迷惑了,多谢。

网友(点评):
还有一种塑性材料的屈服点特别高,使用的最大切应力理论,请问这样的材料都有哪些?

网友(点评):
这个真不清楚,不敢乱说。还请分享一下~

网友(点评):
mises是第四强度理论,最大切应力理论应该是第三强度理论。

网友:
楼主能否发些用ansys做的轴类受循环应力的疲劳校核,让我也开个眼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用有限元算了一下,按照前辈原帖中的参数。
外径100,内径50,长度100,受均布压力100mpa,弹性模量 ...

适用于屈服点特别高(低碳钢,抗弯强度/抗扭强度=2)的塑性材料的最大切应力理论。根据该理论,最大有效应力超过滑移极限是引起屈服失效的主要因素。

大概查了下手册,没看到有类似的材料,另外滑移极限是什么?

网友(点评):
水平有限,没太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