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5.0安装不了,求大侠帮忙

楼主(2013-10-10):
今天下了个Pro/E5.0居然安装不了,电脑是Win7 64位的 ,求高手帮忙。

网友:
都是解压直接用的,没安装过

网友:
直接解压的方便,主要是用的不多。仔细查看你下载的地方提供的安装说明

网友:
我的是用网卡MAC替换一个文件里的网卡MAC文件

用记事本打开CRACK 下的license.dat 文件 ,把MAC 地址全部替换成你的网卡MAC地址就行了

更多精采,www.goodwaypiano.com

孤星云鹤

1> open license.dat then displace all string"XX-XX-XX-XX-XX-XX" with your PTC_HOST_ID (Your netcard physical address) then save.

                  \\\|///
                 \\  - -  //
                  (  @ @  )
┏━━━━━━━oOOo-(_)-oOOo━━━━━━━┓
┃姓名:汪顺生                              ┃
┃      QQ(OICQ) 249101955 (请大家Q我)   ┃
┃信箱:shunsheng@163.com                   ┃
┃主页:http://www.goodwaypiano.com         ┃
┃                                         ┃
┃时间:2010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某秒          ┃
┃茫茫网海,相识你是我的福分...            ┃
┃灵犀一线,是我们注定的缘分...            ┃
┃岁月如梭,送上我口里喊出的祝福 ..        ┃
┃                      Oooo               ┃
┗━━━━━━━ oooO━-(   )━━━━━━━┛
                 (   )   ) /
                  \ (   (_/
                   \_)

Pro/ENGINEER  Wildfire 5.0 M060  全功能绿色破解免安装版!!

已完全破解,全功能绿色版:

直接解压到任意盘,用记事本,打开你的X:\proeWildfire 5.0\Crack\license.dat 文件,

把里面的网卡MAC地址,全部替换成你的MAC地址就行了。

就可以直接运行!!!

PRoE的目录应该是 X:\proeWildfire 5.0\bin\proe.exe  (X代表你的任意盘)

尽量不要有子目录,或中文的子目录!! (如 x:\私人目录\proeWildfire 5.0\bin\proe.exe将无法运行)

这个版本修正了无法安装任意盘的错误,修正proe1.psf 这个文件的路径错误。

+++++++++++++++++++++++++++++++++++++
注:PROE程序和破解绝对没问题
 有些人说笔记本无法运行,其实一般的笔记本都有无线网卡,若有线网卡替换MAC地址无法运行,就试试替换成无线的MAC地址
一般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