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切断刀割铝?

楼主(2013-10-10):
各位大侠好,我这只有焊接的合金刀,短期内也不会购买别的刀具,刀具YT15,刀具前角后角多大合适,断屑槽圆弧深度多大合适,本人切断45mm的铝棒,刀宽4mm

网友:
割一下不就知道了,铝而已!

网友:
不管什么材料,4mm的切断刀都是浪费啊,一般切断刀以2mm左右居多。

网友:
45铝我爱用白钢刀,磨3MM,弧度深1MM。

网友:
铝材而已,但建议用白钢刀

网友:
同意用白钢条磨把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