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升平台问题,求解

楼主(2013-10-10):
力学基础不好,希望大侠们帮帮忙,见下图;
如有不明白请告知。

补充内容 (2013-11-14 08:25):
在现场情况是往一边倾斜,也就是说有一边被压憋住了。大侠们帮帮忙,指教下最简单的方法,省时省力。跪谢了。

网友A:
有相關參數嗎?

网友:
算算称重就行了

网友:
直線軸承可換成牙條齒輪~可確保同步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相關參數嗎?

平台托工件的重量是500公斤,中间顶升是刚性连接,对面的直线轴承受力工件应该是工件本身重量?
齿条我怕会卡死,手轮连接顶升机构中间有联轴器,联轴器已经断过一次了。

网友(点评):
物品如果半噸重的話並不建議用直線軸承,我還是覺的選擇規格大點的齒排搭配錐型齒輪四邊同傳動,這樣就比較能達到同步的工能,但最好還是改成四組螺桿升降機同動比較省事...

网友(点评):
已经没时间再改了,直线轴承受力是不是工件本身的重量?

楼主(2013-11-14):
引用 楼主:
平台托工件的重量是500公斤,中间顶升是刚性连接,对面的直线轴承受力工件应该是工件本身重量?
齿条我怕 ...

现在现场情况是往一边倾斜,也就是说有一边被压憋住了,按照你那样修改,手动驱动力就是图纸那方向的。只能用一个驱动力。

网友B:
这么大的跨度,一根杠杆就一个直线轴承?不别住才怪。就算今天没问题,明天不是轴承坏了,就是光杆刮了。

现有的设备上改进的方法也就是:光杆尽量往下加长,在光杆底端处再加一组直线轴承,使每根光杆由两个直线轴承支撑。

还有就是:上面的工作台改成双层,中间夹着直线导轨,以此调节重心。

别忘了,软件的装配环境只是在理想状态下没有负载时的表现。即使做过应力分析和动态仿真,软件不会告诉你会怎么弄坏轴承和光杆。
在现场实物上一定会必然会发生的太多“意外”,需要设计者去“先给自己提出足够多的问题,然后再着手在设计上体现出解决方案”。

楼主这种设计,起码没有考虑装放工件时的振动对设备的“打击”。

加油!

网友:
可以设计成剪刀式升降,升降动力用油缸,或者双丝杠

网友C:
尽可能加长导柱,每根导柱两个直线轴承导引,两轴承之间间距尽可能远。
轴承受力按极限状态算,你就当左边导柱不存在油缸也不产生横向力矩,然后按杠杆计算力矩,一个轴承的时候轴承一端是支点,另一端是作用点,两个轴承的时候一个轴承是支点,另一个轴承是作用点,看到力臂长度差别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跨度,一根杠杆就一个直线轴承?不别住才怪。就算今天没问题,明天不是轴承坏了,就是光杆刮了。
...

有四个直线轴承,已经坏了。换了一套了,重心没有固定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可能加长导柱,每根导柱两个直线轴承导引,两轴承之间间距尽可能远。
轴承受力按极限状态算,你就当左边 ...

是气缸顶升到位,上面的手动顶升是蜗轮蜗杆机构。

网友:
对左边的直线轴承那一点,做扭矩平衡,你就会发现,要使结构平衡
右边的轴承受力是非常大的,表现出来就是感觉轴承被憋住了
7#前辈的方法很好的

网友:
还有一点:

中心的顶杆和工作面连接处,法兰接触有问题吧。看着像是固定死的。如果是活节还行。

推荐1)加放射状加强筋
推荐2)改为活节。---四角已经用光杆定位了,是吧。如果顶杆垂直度不好,或偏移中心位置,或工作台倾斜(瞬间或常时),顶杆的定向机构也玩不了多久就要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