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轴承的晃动是基于设计考虑还是质量问题?

楼主(2013-10-11):
最近新购买了几个滚珠薄壁系列的小轴承(内孔10外径15)发现都有小小的晃动。未装上轴前,直接用手左右轻拔下,偏移量大约在0.5。但套上轴后就发现这个晃动量放大了。暂且不考虑轴承在装配过程中损坏问题,而且内外圈都是过盈配合的。估计是由于臂太长了,导致偏移量被 放大了。请问轴承本身这个晃动是设计时为了润滑性能而考虑还是质量问题呢?

网友:
6700轴承  ratings static 0.435KN
这样的轴承能受多大的载荷?

楼主的轴承是多少级的精度? 游隙选多大的?
这些基本参数要说明呀!

网友(点评):
是的,这里至少有四大问题。社会上,好像什么人都能设计,不说了。

网友:
是游隙决定的,你选择轴承时候应该考虑你的情况选择的、

网友:
无法那么精密吗

网友:
轴承安装后,游隙只可能减少,不会增加。
另外,LZ请区分下径向游隙和轴向游隙。

网友(2013-11-20):
轴承质量有问题,正常你说的那个轴承轴向间隙很小的。按你的晃动方法,20丝。50明显有问题,这也正常小厂货。

网友:
偷料了吧 ,曲率大了吧,沟浅了吧,游隙弄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