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打样常识

楼主(2013-10-11):
试算价格订单要求>计算价格

客户编号:0 审核短信通知  发货短信通知
[说明]

板子大小:在此输入50以内的数字×在此输入50以内的数字 (单位:cm)
[说明]

板子层数:1 2 4 6 8
[说明]

板子数量:最少5片
[说明]

拼版个数:
[说明]

板子厚度:0.4 0.6 0.8 1.0 1.2 1.6 2.0
[说明]

最小线宽/线距:4/4mil 5/5mil 6/6mil↑
[说明]

BGA:0.25 0.35↑ 无
[说明]

过孔:0.2mm 0.25mm 0.3mm↑
[说明]

半孔:有 无
[说明]

盲埋孔:一阶 无
[说明]

阻抗:有 无
[说明]

阻焊颜色:绿色 红色 黄色 蓝色 黑色 白色
[说明]

字符颜色:白色 黑色
[说明]

焊盘喷镀:有铅喷锡 无铅喷锡 沉金
[说明]

阻焊覆盖:过孔盖油 过孔开窗 注:如是gerber文件,一律按文件加工,此选项无效!
[说明]

飞针测试:样品免费测试
批量飞测:AOI测试+飞针测试
测试架测试:AOI测试+测试架测试,速度快,一次性费用,返单不收测试费
目测:FQC人工目检,适合单面板及非常简单的板子,不收费
[说明]

铜箔厚度:1oz 2oz
[说明]

发货时间:  正常2-3天  24小时加急(加收200元)  48小时加急(加收100元)
[说明]

需要发票:不需要 需要
[说明]

备注:

收货地址:
快递公司:

楼主:
制程能力
项目
加工能力
说明

最高层数
16层
PCB批量加工能力1-12层 样品加工能力1-16层

最大尺寸
550x560mm
PCB暂时只允许接受500x500mm以内,特殊情况请联系客服

最小线宽线距
3/3mil
3/3mil(成品铜厚0.5 OZ),4/4mil(成品铜厚1 OZ),5/5mil(成品铜厚1.5 OZ),6/6mil(成品铜厚2 OZ),条件允许推荐加大线宽线距

最小孔径( 机器钻 )
0.25mm
机械钻孔最小孔径0.25mm,条件允许推荐设计到0.3mm或以上

最小孔径( 激光钻 )
0.1mm
激光钻孔最小孔径0.1mm,条件允许推荐设计到0.15mm或以上

孔径公差 (机器钻 )
±0.07mm
机械钻孔的公差为±0.07mm

孔径公差 (激光钻 )
±0.01mm
激光钻孔的公差为±0.01mm

过孔单边焊环
3mil
Via最小3mil,器件孔最小5mil,加大过孔焊环对过电流有帮助

有效线路桥
6mil
指的是线路中两块铜皮的连接线宽

成品外层铜厚
35--70um
指成品电路板外层线路铜箔的厚度

成品内层铜厚
17-35um
指的是线路中两块铜皮的连接线宽

阻焊类型
感光油墨
白色、黑色、蓝色、绿色、黄色、红色等

最小字符宽
≥0.15mm
字符最小的宽度,如果小于0.15mm,实物板可能会因设计原因而造成字符不清晰

最小字符高
≥1mm
字符最小的高度,如果小于1mm,实物板可能会因设计原因造成字符不清晰

字符宽高比
1:05
最合适的宽高比例,更利于生产

表面处理

喷铅锡、喷纯锡、化学沉金、大批量可做防氧化

板厚范围
0.4--3.0mm
PCB目前生产常规板厚:0.4/0.6/0.8/1.0/1.2/1.6/2.0 mm,大批量最厚板厚可加工到3.0

板厚公差
± 10%
电路板的板厚公差

最小槽刀
0.65mm
板内最小有铜槽宽0.65mm,无铜锣槽0.8

走线与外形间距
≥0.25mm(10mil)
锣板出货,线路层走线距板子外形线的距离不小于0.25mm;V割拼板出货,走线距V割中心线距离不能小于0.4mm

半孔工艺最小半孔孔径
0.6mm
半孔工艺是一种特殊工艺,最小孔径不得小于0.6mm

拼版:无间隙拼版间隙
0间隙拼
是拼版出货,中间板与板的间隙为0

拼版:有间隙拼版间隙
1.6mm
有间隙拼版的间隙不要小于1.6mm,否则锣边时比较困难

抗剥强度
≥2.0N/cm

阻燃性
94V-0

阻抗控制公差
土10%

Pads厂家铺铜方式

Hatch方式铺铜
厂家是采用还原铺铜,此项用pads设计的客户请务必注意

Pads软件中画槽
用Drill Drawing层
如果板上的非金属化槽比较多,请画在Drill Drawing层

Protel/dxp软件中开窗层
Solder层
少数工程师误放到paste层,PCB对paste层是不做处理的

Protel/dxp外形层
用Keepout层或机械层
请注意:一个文件只允许一个外形层存在,绝不允许有两个外形层同时存在,请将不用的外形层删除,即:画外形时Keepout层或机械层两者只能选其一

特殊工艺
阻焊即平时常的说绿油,PCB目前暂时不做阻焊桥

板材类型
FR-4、高频板材、Rogers、FR4板双面使用A级料,多层板使用益料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虽然不是这个行业的,但还是收藏下,赞!

网友:
我在电子厂工作,谢谢了

网友:
曾经的同行, 路过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