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中如何旋转单个零件?

楼主(2013-10-11):
如图:
我想将黄色零件和管子设置一个角度,可是就是找不到命令。
请问高手们如何操作。

网友:
看不见你的图楼主

网友:
此技因软件而异

网友:
右键按住零件不放然后移动鼠标

网友:
图在哪呢?什么软件

网友:
我晕,你的装配体呢?

网友:
大侠 这么多人问你了 图呢

网友(点评):
进入装配体中再旋转零件?或者将该部件设置为“柔性”,即可在装配体外旋转零件,前提是俩零件必须欠约束。

楼主:
刚才是特殊情况,没有及时上传图片,请大家原谅。

网友A:
找两个物体的基准面 配合时基准面成角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两个物体的基准面 配合时基准面成角度就可以了!

谢谢你!
我成功了。

网友:
直接以管的临时轴制定配合角度来约束就可以了

网友:
你先把原来的约束删了,然后再重新添加新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