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价格不锈钢都需要固溶处理吗

楼主(2013-10-11):
1、是不是一般价格不锈钢都需要固溶处理。
2、图纸尺寸:L=2355   外圆=45h9,材质:304, 费用大概多少?含:材料、加工、17%税,不含运费价。

网友A:
你这说明太外行了吧,让人怎么帮你啊。45h9长2355,只有一个直径吗?没有形位公差吗?

网友B:
量大是门好生意
不一定非要固溶,比如直接采用热轧钢。
奥氏体不锈钢固溶主要是为了更耐腐蚀、并改善材质

这么长最好直接采用精度高的冷拉钢,两头一切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说明太外行了吧,让人怎么帮你啊。45h9长2355,只有一个直径吗?没有形位公差吗?

怎么就能说明外行呢?
这个没有形位公差,本来应该从国外买的,因为国内买不到45h9的,所以想加工几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大是门好生意
不一定非要固溶,比如直接采用热轧钢。
奥氏体不锈钢固溶主要是为了更耐腐蚀、并改善材质 ...

能帮我估个价格吗?
还有两个L=1725的,谢谢。

网友(点评):
如果只有几根,可以人直接订购就可以了。量少价格哪个能说清楚哟。要不去材料市场碰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