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寿命问题

楼主(2013-10-11):
调心轴承如果安全系数过大,也就是计算后寿命多长 ,都几千万了 ,对运行有什么影响?对轴承本身和轴有什么影响?
谢谢帮助!

网友:
是否满足最小载荷要求?
如果不满足,轴承会打滑,早期失效。
另外,寿命这么长,明显是过设计了,换个小点的轴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