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3-10-11):
轴和减速机配合,假设本来要求的是H7/k6的公差 ,现在加工出来的轴变成了h6,请问这样的轴可以接收吗? 如果不能  有哪些影响

网友:
看你使用要求了,没要求不好说什么。不重要的地方也能用的,稍微严格点的就不行了。

网友:
由过渡配合变成了间隙配合,也就是说轴和孔配合变松了,具体能不能用还得看你实际情况。

网友:
不合格返厂再加工呗

网友:
去电镀厂问问。。轴颈小的话能电镀回来~到k6

网友:
我们这种带键槽的配合一般设计的时候就是用的最小间隙为0的间隙配合,0碰0公差。反正还有键嘛

网友:
我看可以接收。H7的公差带包涵了H6的公差带。

网友:
窃以为公差是就图纸而言,对实物,只能言实测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