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铸件改为焊接件?

楼主(2013-10-11):
如下图所示,要将阀体改为焊接件。材质304.我该怎么做?是要将阀体分解成几个模块,分别焊接。还是将肋这些结构去除。还是应该怎么做啊。这是上阀体的图纸,下阀体和他差不多。我刚做机械设计没多久,部长让我把它改成焊接件,之后就出差了,让我晚上发图给他。我完全不知道从哪下手啊,请大家帮帮忙啊。

上阀体

上阀体

网友A:
要工况,先受力分析,做焊接结构设计,确定焊接方式,选择材料及规格,计算应力,疲劳分析。和原设计性能一致就可以用,否则重新计算

网友B:
真想让人帮忙,就把图纸发上来,你这样没有人能帮到你的!一张图纸也不会涉及保密,建议,听不听你在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想让人帮忙,就把图纸发上来,你这样没有人能帮到你的!一张图纸也不会涉及保密,建议,听不听你在你

不是我不上传文件啊,是公司的电脑全部都加密了,从公司电脑除去的文件全部都看不了,除非经理把这个文件解密。所以只能截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工况,先受力分析,做焊接结构设计,确定焊接方式,选择材料及规格,计算应力,疲劳分析。和原设计性能一 ...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不用这么复杂,我只要从图纸上将它改为焊接件就可以了,只是不知怎么下手,可以具体说说怎么改么?

网友(点评):
先从工艺性出手吧,有利于加工,又不影响性能!二楼的思路是非常清楚的

网友C:
焊接件都是用钢板和型材拼接的,你把这个工件分解成钢板拼接的结构就行了,然后接触面再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件都是用钢板和型材拼接的,你把这个工件分解成钢板拼接的结构就行了,然后接触面再加工。

我好像懂点什么了,谢谢。

网友D:
这个如果外形要求不严的话,按照尺寸拿板拼接起来可以啊,然后一些主要技术参数保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如果外形要求不严的话,按照尺寸拿板拼接起来可以啊,然后一些主要技术参数保证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了,我按照你们给的思路和车间主任讨论了下,确定用12块板拼接出上阀体。现在在分别设计每块板。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按照你们给的思路和车间主任讨论了下,确定用12块板拼接出上阀体。现在在分别设计每块板。 ...

网友:
看不清楚~幫不了你

网友:
把焊接的工件分解成一块一块的板子,注意加强筋的地方,也要加强一下,还有要注意受力地方,也要加强,你看看焊接方面的资料,看看几种板子与板子的焊接方法,自己看看再优化一下

网友(2018-10-19):
要考虑焊接件用什么材料焊接,钢板,还是钢管,材质用304还是Q235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