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2009系统出现异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0-11):
如下图,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只要我进入软件左键单击绘图区域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先点击命令按钮的话,绘图都正常。什么原因呢?谢谢指点!!!

网友:
有可能是电脑里的360杀毒软件搞的鬼,请将360卸载了,换成金山毒霸即可恢复正常使用。

网友(点评):
确定是这样吗?。。。那好吧。。。

网友(点评):
我都用了好久了,以前没有这样的事,前段时间出现的,后来忘了怎么鼓捣好了,今天又这样。。。

网友:
是不是更新了,是否有冲突

网友(点评):
不是更新的问题,以前出现过这个问题,后来忘了怎么弄好了,今天又出现了,郁闷

楼主:
刚才解决了,先卸载然后重新安装就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