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错就改:我和逍遥处士社友的讨论

楼主(2013-10-11):
    两院院士85岁的潘家铮: “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人是那些反对者。正是他们的追问、疑问甚至是质问,逼着你把每个问题都弄得更清楚,方案做得更理想、更完整,质量一期比一期好。”
   《最普通的问题:三角皮带带轮的带槽角度和摩擦力角度问题》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0081&page=1#楼主提出 碰到一个问题:假设一个皮带轮,标准上带槽角度是38°,而实际加工中心,工人做成了37度,那这个时候,同样转速下,传递的功率是大了还是小了呢?

     我跟帖的错误结论:V带侧面与皮带轮槽面摩擦传递功率,槽面正压力越大传递的功率就越大。在皮带拉紧力一定时,槽形角越小传递的功率就越小。

      逍遥处士跟帖:窃以为力三角形应如下,也就是槽角越小,正压力越大:     我回帖:假如槽形角为0,是不是成了90度的直槽了,理论讲,一点摩擦力都没有了。

     逍遥处士再回复:不是的,若是直槽,带也变成直带,直带的宽度大于槽宽,则理论上正压力为无穷大。平带轮的正压力和V带轮的正压力比值为:1 : sec(θ),θ为半槽角。

       逍遥处士怎么了?是我错?还是逍遥处士错了?
       如果是我错了问题出在那里?于是就有上图的错误自我分析:假如槽形角为0 和V型带正常安全使用的分析。
      但是,想想又不对呀。在设计中是小V型带轮取小槽角(接触线长度短和接触线长度小于半个圆周), 大V型带轮取大槽角 ;V型带槽形角就相当刀具的刃口角,刀具刃口角角度越小越锋利,被切割物体受力就越大,那么原来的结论是错误。
      查证资料,都是逍遥处士 的分析方法,自己的错误是肯定的!不查出原因不是我的性格!

      通过几个小时的思考,得出上图分析,说明逍遥处士和资料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忽略了摩擦力实际产生的方向,力三角错了,才有错误结论。

上网闲逛荡的好处就是:
        学习高人的技术经验,遇到不清楚的事着手去思考,查找自己知识的漏洞;有争论才有提高,知错就改,不要轻易否决别人的意见;不要盲目相信自己,求真才是根本。

         如果再有不当之处,敬请社友大胆提!

网友(点评):
大侠连日与人争执,内心不能沉静,一时不敏,如白璧之微瑕,又何足道哉?书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子曰,知耻近乎勇。比起大侠的知识,大侠的态度更加令人佩服!

网友(点评):
愚下楼措辞不当之处,还请海涵。

网友:
只是理论。。

网友A:
唉,太理论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太理论化了

理论值加上“公差”值,一秒种照入现实。

网友(点评):
先把书读薄,再读厚。呵呵

网友(点评):
然后再读薄,你就牛了。

网友B:
只要皮带不打滑传递的功率不是一样么

网友(点评):
不一样。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槽形角不同,传递的最大功率也是不同的,只是,差个一度半度的,影响不大或不明显而已。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是可以传递的最大功率 这样理解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皮带不打滑传递的功率不是一样么

影响最大值

网友:
楼主的知识和学习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C:
对于同一个带型,若张紧力不变,则对于任意一个带底不碰槽底的槽形,在其传输截面上都存在一个恒等式:张紧力=带侧摩擦合力。设:张紧T,半槽角a,侧摩f,侧正压N,摩擦系数u,则有N=f/u=T*cos(a)/(2*u)。 因此,很明显,a变小则N变大。
当a小到一个值时,V带产生的弯曲变形出现3侧同触,此时出现新的情况:
设此时张紧T,半槽角b,侧摩f1,正压N1,支反N0 ,弹变力张紧方向E,则有:T-E =N0, N1=f1/u=E*cos(b)/(2*u),则总正压力N00=N0+N1=T+E(cos(b)/(2*u)-1)
因为2*u一定大于1,约1.6。因此,N00一定小于T。因此,这个阶段,跟据带的厚度不同,硬度不同,N00的结果相差很多。

网友(点评):
标准规定槽角选择值32、34、36和38,可能就是这个原因。V带各项强度也可能作了相应规定。

网友(点评):
大侠精辟啊,分析的这么到位。

网友D:
大侠,我也去查资料学习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我也去查资料学习下,呵呵

本题目的不在于V带传动的具体分析上,而在于在受力分析中搞清力的方向,不然会得出错误的结果。这些东西,一说大家都知道,具体运用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了。
另外对自己的工作结果,要从其它方面评估其结果的可靠性。

网友:
分析透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题目的不在于V带传动的具体分析上,而在于在受力分析中搞清力的方向,不然会得出错误的结果。这些东西, ...

学习中求进步。

网友:
大侠精神 值得学习

网友:
大侠,说的太高深了。我想了几个小时怎么也想不通,摩擦力都是沿着压力面方向。不可能同张紧力方向在一条直线上。
问题越想越复杂,我觉的应该简化一下。假设皮带是刚性的 带轮径向不存在位置移动 所以没有摩擦力 那么张紧力F和俩个正压力N的合力平衡这样就好分析了
F=2*N*sinθ  θ为半槽角 一定范围内θ小N就会变大。带轮切向摩擦力是存在的和正压力N有关,随N增大而增大。
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正确,希望大侠指正!

网友(点评):
摩擦力方向与皮带轮转动方向相反,力三角要旋转90度方向看(垂直于纸面),作为受力分析直观表达,教科书上约定俗成就这样,确实让人不好理解。

网友(2014-12-06):
引用 网友C:
对于同一个带型,若张紧力不变,则对于任意一个带底不碰槽底的槽形,在其传输截面上都存在一个恒等式:张紧 ...

1、张紧力T=带侧摩擦合力f
2、N=f/u=T*cos(a)/(2*u)中 f=T*cos(a)/2 不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