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攻断了怎么弄出来

楼主(2013-10-11):
一个M4的丝攻断了,怎么取出来啊,电火花,合金钻头这2个不考虑,厂里没有。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做一个小冲子,冲一个一字,然后用一字改锥拧出来。

网友(点评):
只怕一冲就把里面攻好的螺纹给破坏了,空比较小啊

网友:
顺着那个螺纹给它敲出来

网友:
一字起,敲出来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去试下

网友:
没有线割机的话只有慢慢的用东西敲出来了

网友:
是通孔就用线切割,不是通孔用电火花

网友:
只能敲出来,没别的办法

网友:
找根硬的钢丝,直径4以下,弯成U型,用2个腿卡在丝锥形成的两个孔里面,反向旋转出来。转的时候加点润滑油,缓慢的转。
祝好运。。。

网友(点评):
钢丝估计不行,找个直径2的顶针烧红掰弯了,再装两孔里

网友(点评):
这方法不行的,兄弟,你自己动手做做就知道了。

网友:
挺头疼的问题。祝你好运~

网友:
电脉冲吧,很好用的,

网友:
同意10楼意见

网友(点评):
兄台,每次都看到你这么跟帖。。。混脸熟吗??

网友(点评):
混脸熟+积分

网友:
不用电火花,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了,只能手工取  太深不行,材料太硬不行

楼主:
整出来了 很费劲啊,拿中心钻磨尖了,慢慢敲出来的。幸好攻得不深啊。不然就得外发电火花了。

网友A:
楼主,这里想问下你:断了的丝锥是完全断在里面的还是部分断在里面的,丝锥的尺寸规格是多少?还有攻丝的孔是通孔吧,盲孔就只能电火花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里想问下你:断了的丝锥是完全断在里面的还是部分断在里面的,丝锥的尺寸规格是多少?还有攻丝的孔 ...

是一个M4的丝锥 完全断在了里面。幸好我这个是攻的不深。

网友:
这个是个工作经验的问题,车间师傅有很多实用的方法。

网友:
如果工件是铸铁又是通孔的话用气割溶掉丝攻。

网友:
孔有点小,难!

网友:
用m4 废丝锥磨个两个卡槽,卡住 旋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