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钻大了怎么补

楼主(2013-10-11):
50-M6 底孔钻成5.6了。怎么补救
1,钻深,本来是15个深,理论上还可以钻5mm,效果怎么样。
2,错位10mm重新钻,要考虑安装干涉,但是面已经加工好了,孔不好堵。
3,加钢丝螺套,一般铝件装,现在装到钢件里效果怎么样,和原本的强度差多少。

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吗,以上的哪种好。

导轨安装孔或者是齿条的安装孔。

补充内容 (2013-10-16 08:14):
装钢丝螺套也是个精细活,钻孔攻丝,装钢丝套。用送的手动工具,装一个要废好几个螺套。螺套一般一块钱一个。
目前让用第二种,偏几毫米重新钻,不干涉,但是还不知道堵孔的效果,平面要求再带一刀。

网友:
一般选择方法3,但是最好不要承受太大的力.

网友:
什么材料?用挤压丝锥?底孔也稍微有一点大,6H精度的话上限是5.56

网友:
太小了。没有遇到过。如果孔大了我们要不就是做销子砸进去开个通气孔。要不就直接钻大改丝扣直径,不过得设计同意

网友:
第二种,可以配打。
塞焊重新打呢?

网友:
如果是内部使用不是外售的,而且对强度影响不大的,就由他去吧。或者第二种在上板上面开个沉头孔避免干涉

网友:
第三方案最好,但力量就得看要求,不过一般没问题

网友:
9楼说的 不错啊/ _9 x& y: u2 W9 y/ Y
另外做过M14的丝孔镶螺纹套,发动机曲轴端面螺纹固定飞轮的一定问题没有

网友:
还是加套方便点吧

网友:
将孔重新焊堵上,再重新钻

网友:
第三种方案

网友:
以上几种方法中推荐第三种方法。方法很多的,除了你说的这些,还有比如:焊接堵死孔,然后继续钻孔;或者将孔再钻大些,攻螺纹孔,放大些的螺钉,然后再在螺钉上钻孔。

网友:
加装螺纹套还是可以的,另外可以考虑将M6螺钉改为M7X1.25螺钉,在网上有卖的,这样改一下,基本看不出来,还可以防止仿制。

网友:
楼主的方案不错,钻深比较方便

网友:
用第三种办法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