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轴的定位和轴上铁网安装和维护问题

楼主(2013-10-11):
如图,腔中铁网靠上下两根轴的转动来带动一起动作,现怎么解决腔上轴的定位和铁网的安装与维护,如果像图纸上设计那样,安装铁网就要将前后部分卸掉,那样后期维护很麻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求大侠进来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没看明白干嘛用的

网友B:
罩子做成活的,轴定什么位啊,这个需要做个张紧的吧,不然不好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罩子做成活的,轴定什么位啊,这个需要做个张紧的吧,不然不好办啊

这个罩子要考虐密封的。活的肯定不想,关于你说的张紧:我现在是左右轴承座上面开腰孔(直槽孔),但你发现一个问题,这样的话轴的安装平行度(或左右安装孔的同心度)怎么保证,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干嘛用的

用处其实都不是很重要,这个链条运行的角速度都是很缓慢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观望啊,求大家进来给点意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罩子要考虐密封的。活的肯定不想,关于你说的张紧:我现在是左右轴承座上面开腰孔(直槽孔),但你发 ...

不用开孔,轴承上本身就是这样的横孔,用个螺丝顶住就可以调同心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