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MM的铝抽M3的牙,内孔为2.5MM,外径为6MM,高度包括料厚为5MM,请问怎么冲孔,求解

楼主(2013-10-11):
1.5MM的铝抽M3的牙,内孔为2.5MM,外径为6MM,高度包括料厚为5MM,请问怎么冲孔才能达到要求?是直接刺破还是?           求解各位高手,谢谢了

网友:
铝材的强度有点低

网友:
写的啥玩意U尔,2楼看懂了?

网友A:
M3,外径为6mm?翻孔都是料变薄,外径达不到你说的,并且是高度5mm

网友B:
按内径2.5,外径6mm,单边壁厚已经1.75mm,都超过板厚了;
按照等体积,要做到5mm高度,翻边孔壁厚只有0.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外径为6mm?翻孔都是料变薄,外径达不到你说的,并且是高度5mm

    你好,如果下模的孔是6MM的,1.5MM料厚的外径应该可以保证的出来吧?也许可能会小余6MM,但是有公差嘛,因为我没试过抽这么高的牙,如果能抽的话,加料厚的高度应该可以在3-4MM之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内径2.5,外径6mm,单边壁厚已经1.75mm,都超过板厚了;
按照等体积,要做到5mm高度,翻边孔壁厚只有0.2 ...

           你好,那是不是要把下模抽芽孔减小?像这样需要预冲孔吗?还是直接刺破?如果做到3-4MM高《包括料厚》该减小到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那是不是要把下模抽芽孔减小?像这样需要预冲孔吗?还是直接刺破?如果做到3-4MM高《包 ...

你好,我的只是理论计算,做过1mm的钣金设计,冲2.2mm的翻边孔,模具厂一般预冲孔0.8mm,铝板不了解;
另外,你说的外径和高度,可以按等体积方法,计算出来理论值(先假设一个定值)。
下面是我刚才算的:
3.14*1.25^2*1.5=3.14*R^2*3.5-3.14*1.25^2*3.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的只是理论计算,做过1mm的钣金设计,冲2.2mm的翻边孔,模具厂一般预冲孔0.8mm,铝板不了解;
另 ...

   呵呵,谢谢你的帮助,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你的帮助,受教了

客气了,没帮上什么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