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电磁铁来吸取磁芯材料?

楼主(2013-10-11):
如图示我想用电磁铁来吸取上图中的工件(是变压器磁芯),体积比较小也很轻(估计不到1克),吸附面大概是18mm*9mm,而吸取装置高度不能高于8mm,比工件宽没问题,市面上没有类似的电磁铁,看来只能订做,但自己做了个试验,用图示中的吸取装置做铁芯在上面绕了3000匝线圈,发现吸力很小,根本吸不住磁芯,本人对电磁铁不是很了解,请问该怎么做才能达到要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距离多少把工件吸过去?另,图中看不出你的线圈方向啊

我是这样绕的线圈

楼主:
电磁铁我是用12伏供电的,线圈电阻是50欧

网友(点评):
匝数减到200,线径增大试试。

网友(点评):
就这样线圈已经发热了,减到400线圈不会烧掉?

网友(点评):
发热说明安匝数不够,分为两个方面,截面和匝数。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B:
磁铁尽量接触工件,因为有间隙是会影响磁回路的,买细一点的线,多绕线试试,用24V的电源。
市面上有10mm的磁吸,用过,面接触后拉都拉不出来。你可以找找更薄的,应该会有6mm的平板磁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铁尽量接触工件,因为有间隙是会影响磁回路的,买细一点的线,多绕线试试,用24V的电源。
市面上有10mm的 ...

我希望电磁铁和工件有一定间隙然后再吸过去,另外我在淘宝也只能找到圆盘式的电磁铁,方形的也有,不过体积很大的

网友C:
要设计磁路,计算磁通和铁芯面积。确定电流,电压。被吸引对象处于闭合磁路中才有最大的吸力

网友A:
你想距离多少把工件吸过去?另,图中看不出你的线圈方向啊

网友(点评):
大概1mm吧,图中没画线圈,我就直接在靠近吸附面的一端绕线圈。

楼主:
大概1mm吧,图中没画线圈,我就直接在靠近吸附面的一端绕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设计磁路,计算磁通和铁芯面积。确定电流,电压。被吸引对象处于闭合磁路中才有最大的吸力

请问是指这样吸力才最大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指这样吸力才最大是吗?

基本上是这样的,还要看你想吸在工件的哪个面。另外问下,为什么不用真空吸嘴呢?电磁的可能会一次吸多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希望电磁铁和工件有一定间隙然后再吸过去,另外我在淘宝也只能找到圆盘式的电磁铁,方形的也有,不过体 ...

有2mm的间隙就会严重影响电磁铁的吸力,形状无所谓,按你的要求只要薄一点就可以。8mm高有点难,用磁铁吧,参考磁吸,了解一下它的原理,无非就是磁线回路的闭合断开。弄懂了就可以定做自己想要的夹具。

网友(点评):
前2天做了试验已经基本理解电磁铁的原理

网友D:
线圈匝数试试450匝左右,电源用24v,线圈选用H级高强度漆包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绕的线圈

1mm对于这样的小零件不算大。对这么扁的空间来说,铁芯面积和线圈匝数是一个矛盾。增加其中一项就会致使另一项减小。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之前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小设计。建议你问问北京普瑞德powerrider@yahoo.cn的李先生,电话13810071113;或者天津怡和的孙先生tjyihe@163.com,电话1303225308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是这样的,还要看你想吸在工件的哪个面。另外问下,为什么不用真空吸嘴呢?电磁的可能会一次吸多个

因为工件可吸面太小所以不能用吸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圈匝数试试450匝左右,电源用24v,线圈选用H级高强度漆包线

这样做电流过大,而且匝数过小磁力更加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m对于这样的小零件不算大。对这么扁的空间来说,铁芯面积和线圈匝数是一个矛盾。增加其中一项就会致使另 ...

的确是有点难,谢谢你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