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30MM ,壁厚1MM 的镀锌管 ,能不能弯成 90度

楼主(2013-10-11):
直径130MM ,壁厚1MM 的镀锌管 ,能不能弯成 90度 ,长度要控制在 45以下。

最好简单点的机器, 要求产量和简单,  有点褶皱和变形也能接受,不能出现漏洞 , 用来当烟筒的弯头用。

网友A:
这个直径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径有点大

有点褶皱也没事 但是不能开裂

网友B:
我只能说祝你成功。
如果不成功就切斜口焊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说祝你成功。
如果不成功就切斜口焊接吧!

现在就是斜口焊接  但是焊接成本太高了  或者说能不能实现机械式的焊接 就是不用焊工 随便来一个都可以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斜口焊接  但是焊接成本太高了  或者说能不能实现机械式的焊接 就是不用焊工 随便来一个都可以焊

1mm壁厚绝对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焊的!
你这老板也太会过了,要先保证质量,再考虑成本。毕竟是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我原来公司的座右铭)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m壁厚绝对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焊的!
你这老板也太会过了,要先保证质量,再考虑成本。毕竟是质量是企 ...

1.0的壁厚 普通的镀锌管 用二保焊 现在就焊的很好啊,,,

网友C:
网上找个拉弯厂,问问,有专门做这种拉弯的

要在里面加填充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个拉弯厂,问问,有专门做这种拉弯的

要在里面加填充物

那样成本不就高了吗

网友D:
我记得可以在内面装砂后用弯曲机试一下。

网友:
直径130mm,厚度1mm,而且弯90°,难度很大,可以做,但价格也不菲

网友E:
如果批量不是很大,做成虾米弯,壁厚选厚点,可能还比原方案省事、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可以在内面装砂后用弯曲机试一下。

装普通的沙子吗 ? 如果不装会怎么样  有点褶皱什么的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批量不是很大,做成虾米弯,壁厚选厚点,可能还比原方案省事、省钱。

如果模仿工地上弯钢筋的机器 弄一下能不能弯呢

网友(点评):
不行。 直径与壁厚的比值太小了。 如果是弯曲半径很大很大,也许可以试一试。

网友F:
100mm,,壁厚太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mm,,壁厚太薄了。。

出褶皱也没关系的

网友(点评):
褶皱不是大问题,,问题是弯出来会变形,,

网友:
可以买成品

我见过直径100的薄壁管弯头

网友:
弯曲半径多大?小于300MM肯定玩不转。

网友(2014-01-17):
加砂子弯

网友:
加沙子弯吧,去看看人家怎么弯铜管的,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