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需一液压泵,流量在20L/MIN左右,不需考虑压力

楼主(2013-10-11):
我现在需一液压泵,流量在20L/MIN左右,不需考虑压力,此液压泵用于齿轮箱润滑油冷却循环用,用皮带轮带动且液压泵可以单独安装固定。

网友A:
用于强制润滑,应该要求泵有压力0.5Mp。

泵有脉冲特性可以吗?
考虑中端 or 高端?

网友B:
曾经接触过一种钻机上的齿轮箱强制润滑系统,是在齿轮箱的一轴末端串联一个0.75ml的小泵,从油底壳吸油,往润滑油箱打油(油箱密封),油箱再出油到各齿轮处润滑。这种接法能防止因油底壳回油不及将油箱吸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于强制润滑,应该要求泵有压力0.5Mp。

泵有脉冲特性可以吗?

不是用于强制润滑,本来这个变速箱是飞溅润滑,而这个变速箱并未设计冷却系统,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高温,自己加上一套冷却系统,所以得用一个液压泵来循环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接触过一种钻机上的齿轮箱强制润滑系统,是在齿轮箱的一轴末端串联一个0.75ml的小泵,从油底壳吸油,往 ...

这个可能还不一样哦,我只需要一个液压泵将变速箱的润滑系统循环起来就行。

网友:
这样的油泵随便就能找到,因为压力要求不高,不过间隙可能要大点,因为存在碎屑问题。

网友:
我们可以做:苏州工业园区中兴液压设备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