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电磁铁抓取工件?

楼主(2013-10-11):
如图示我想用电磁铁来吸取上图中的工件(是变压器磁芯),体积比较小也很轻(估计不到1克),吸附面大概是18mm*9mm,而吸取装置高度不能高于8mm,比工件宽没问题,市面上没有类似的电磁铁,看来只能订做。但自己做了个试验,用图示中的吸取装置做铁芯在上面绕了3000匝线圈,线圈电阻是50欧,用12伏直流供电,发现吸力很小,根本吸不住磁芯。

本人对电磁铁不是很了解,请问该怎么做才能达到要求,谢谢。

网友:
可否采用真空吸取?

楼主:
不适合用吸盘

网友:
如果仅仅是把磁芯用磁力吸起来再放下去,只要用个强力点的磁铁就可以了.成本很低.
或者用个气爪就行.

楼主:
磁铁吸住了怎么取下来呢,我这是夹具用的,不可能用手去取下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磁铁吸住了怎么取下来呢,我这是夹具用的,不可能用手去取下来的

控制磁铁的位置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磁铁的位置就行了,很简单的.

沉静一年多了,出来冒个泡。电磁铁通电后附磁吸起工件,放下后断电磁场消失工件脱落。不知道这样行不?

网友B:
市场上有电磁铁卖,很便宜。买回来接上线就能用。

网友C:
具体的电磁力是怎么计算我忘记了,但是电磁铁肯定是可以的,你搜索下上海超诚电子就知道了。我是担心你的变压器磁芯是否会被磁化,那样还不如用吸嘴或夹爪了。

网友(点评):
只是吸一会,而且如果磁芯会被磁化那就不能做磁芯材料了

网友(点评):
嗯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场上有电磁铁卖,很便宜。买回来接上线就能用。

呵呵我也想这样,可是市面上哪有这么小的方形电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的电磁力是怎么计算我忘记了,但是电磁铁肯定是可以的,你搜索下上海超诚电子就知道了。我是担心你的变 ...

磁芯为什么不能被磁化呢?
“磁芯是指由各种氧化铁混合物组成的一种烧结磁性金属氧化物”既然磁芯是氧化铁的混合物
那么就应该可以被氧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的电磁力是怎么计算我忘记了,但是电磁铁肯定是可以的,你搜索下上海超诚电子就知道了。我是担心你的变 ...

变压器磁芯是否会被磁化?

不会 我们一直用强力磁铁

网友(2018-04-20):
标准电磁铁都是吸力规格,根据产品重量,直接选择就好。

网友:
用小气缸控制磁铁离爪子的距离,很好解决的

网友:
我名看明白为什么不能用普通的强力永磁铁?手都能取下来为什么加一个汽缸汽缸不能取下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铁吸住了怎么取下来呢,我这是夹具用的,不可能用手去取下来的

电磁铁,可以断电无磁的

网友:
专业事情应该找专业人士!网上找供应商然后直接电话咨询!我们也是自己网上找的苏州的一家公司!咨询了!目前也没有真正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