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变化量,请教

楼主(2013-10-11):
求助:渗碳+普通淬火后面粗糙度要保证在1.0以下,那么机加工的时候粗糙度应保证在什么范围合适?

网友:
真没研究过这个

网友:
3.2

网友A:
热处理后表面应该再磨一道吧

网友B:
建议精车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后表面应该再磨一道吧

在宽度8.1槽底部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精车1.6

成品粗糙度要求1.0

网友:
为什么不再磨一下呢1.0以下时磨完的粗糙度啊,不知道热处理后会影响多少

网友:
这个倒没啥标准 要有经验的人才知道的

网友:
多做几种不同的粗糙度,然后热处理后对应的测量下粗糙度,积累实际数据,总比事先猜测来的可靠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