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端子在变频空调控制器上的应用分析

楼主(2013-10-11):
    变频空调控制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看做成一个电源,通过其控制压缩机的转速频率来实现制冷量与房间热负荷的自动匹配,其带来的优势诸如温度控制精度高、低温制热效率好等等深受使用商的青睐。接线端子作为一种常见的连接器,在控制器内的安全连接中彰显出其独特的应用价值,有乐电气就接线端子的常见功用加以整理分析。

    1、在接线端子使用过程中,插头与插座之间严禁其左右摇摆,以免插簧的小圆凸台与插片孔变形导致接线松脱,插簧的弹片尽量按照朝上朝外原则,以方便售后维修插拔。

  2、插簧插入插片时,必须保证插簧的小圆凸台即锁扣嵌入插片的孔内,插簧的小圆凸台嵌入插片的孔内时要能听到“咔”一声。

  3、电气设计人员设计时要注意,两种插簧都不能压接六平方以上的配线,使用在压机接线端子上时,一般要求为硬护套不带锁,使用在电加热器件接线端子上时,一般要求为不带锁也不带护套。

  4、带有护套的插簧插入后,必须检查接线端子是否虚插,即只将护套插入而插簧未插入。

  5、对于装配空间较小,用手难以正常操作而需要借助辅助工具的情况下,可使用尖嘴钳,严禁使用斜口钳,以免用力时夹破接线端子电线或护套。

    相关链接

    变频空调控制器的注意事项

  1、安装时应避免高温和高湿场所
  2、注意不要让产品跌落
  3、 进行接线更换时,确保在切断电源(将本产品电源端子上的接线从电源电路切断)的状态下进行
  4、 接通电源前,须确认接线是否正确
  5、接通电源后至正常动作,需要几十秒钟的时间。此时,虽然正面的红色LED会亮出“ERR1”(严重故障),但并不表明有异常现象
  6、不要将线接到空端子上
  7、风机的启停务必使用弱电回路
  8、 往变频器的信号输出电缆务必使用屏蔽线
  9、 产品上方和下方必须与其它设备保持至少35mm的距离
  10、接通电源之前,应剥去贴在产品上面的保护纸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