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极电机与4极电机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转速变化是相同的吗?

楼主(2013-10-11):
有个问题很烦恼,异步交流电机,2极电机与4极电机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转速变化是相同的吗?同样的工况条件,包含转速,扭矩一样。
求赐教。

网友:
我一般在选电机的时候考虑级数是这样的,不知对不对;级数多少无非就是决定了输出的转速跟转矩,一般,转矩=级数X千万数X1.65.其次就是电机的尺寸。应该来说,级数越少急停特性越差,其余我都是一样的用,请斧正。。。

网友(点评):
千万数=千瓦数

网友:
应该不一样

网友:
如果在輸出側減速比是一樣的,再用變頻器將兩者轉速調成一樣的,會發覺2p轉矩只有4p的1/2,但不用變頻改變轉速,而是採皮帶輪變更2p轉速至4p轉速,則轉矩差距甚小!!

网友:
功率一样大 扭矩就不一样,电机很多时候要看输出扭矩,而不是看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