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运动的结构,我做了个方案,感觉安装和维修有点麻烦

楼主(2013-10-11):
一个比较小的机构,需要往复运动(Z轴的直线和旋转),力很小,大概几公斤的样子。暂时没有计算,精度还是有一定要求的,高度和外形越小越好,因为周围还有其他的机构。现在楼主做了这样一个方案,用电机做旋转运动,气缸做直线运动.现在感觉有以下几个问题:

1.整体看上去不是很舒服,就是一种感觉,也说不上来.

2.这样做有没有什么缺陷等问题.

3.电机是否需要做减速或者带轮连接.(齿轮成本太高,不可能使用;以前用过凸轮,调试安装维修太麻烦了)

4.感觉这方式,安装和维修还是有点麻烦,哪位大神有更好的方案?

以上请不吝赐教,再次感谢,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共同提高!

网友A:
旋转运动和上下运动是否有关联?

网友:
楼主在德国吧。有空讲讲那的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运动和上下运动是否有关联?

回大虾,必须有关联,具体动作是:上升-旋转-下降-上升-旋转-下降,这样是一个周期.

网友(点评):
需要具体数据。数据之间的关系影响具体结构。

网友(点评):
这个也没有说明白,上升的同时旋转吗,下降的时候转动吗?转动的方向和角度,上升的距离?

网友:
没精度要求还可以

网友:
您要旋转几圈?气缸转的话好像不能转几圈吧?

网友:
V带传动  带与带轮的弹性滑动使传动比不准确,效率较低,寿命较短

旋转精度不高的话,总体方案应该可以;计算下旋转装置的倾覆力矩

网友:
是啊 你可以考虑把气缸放下面 电机放上面

网友B:
凸轮分割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楼主可以了解一下。只用一个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弱弱的问一句话哈,我所理解的分割器只是一个分度,怎么实现上下移动呢?分割器还有这功能吗、

网友(点评):
可以实现,潭子 德士型录上就有

网友(点评):
还分割器 你真舍得?

网友C:
楼主可否参考,旋转压紧气缸的内部结构看看。当然这个结构是上升-旋转   下降-旋转。

网友:
很巧妙的一个机构!

网友D:
气缸改成丝杆不可以吗?

网友E:
上面的气缸一直旋转的话,那气管不会和气缸缠在一起吗,还有电机轴能承受这么大的轴向压力吗?

网友(点评):
同问。用电机旋转应该要旋转很多圈的。也是觉得如果用这个结构,应该把气缸放在下边,电机在上面负责旋转。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大虾,必须有关联,具体动作是:上升-旋转-下降-上升-旋转-下降,这样是一个周期.

上升-旋转-下降     中间动作旋转角度是定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凸轮分割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楼主可以了解一下。只用一个电机就可以了。

这个不错,以前听说过也见过,一直没用过,也没想到,现在正在研究凸轮分割器,好象有点大才小用了,谢谢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缸改成丝杆不可以吗?

丝杠还要加导向装置和电机,连接装置什么的,太大了,空间不够,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的气缸一直旋转的话,那气管不会和气缸缠在一起吗,还有电机轴能承受这么大的轴向压力吗?

这个是个往复运动,旋转一周还要回来旋转一周,就是回到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升-旋转-下降     中间动作旋转角度是定量吗

角度是定量的,但是要根据别的工位能做调整.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个往复运动,旋转一周还要回来旋转一周,就是回到零点.

看一下我发的图片,电机应该是没有轴向力的.

网友:
每次旋转的角度是多少?是一直往一个方向转动吗?如果是往返转动90度或180度(具体角度可调节),个人觉得用旋转气缸实现起来更简单些;
如果是连续旋转且每次旋转的角度不定的话,最好就是用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凸轮分割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楼主可以了解一下。只用一个电机就可以了。

有那种旋转带升降的分割器 以前我们有使用过

网友G:
找了三个例子供楼主参考

网友(点评):
上面的例子选自《自动化机构设计构思实用图例》

网友(点评):
觉得这两个方案都不错,比楼主的好很多。只是第一个方案用花键是不是要求高了些?楼主需要尽可能便宜,而且载荷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否参考,旋转压紧气缸的内部结构看看。当然这个结构是上升-旋转   下降-旋转。

是啊,试试旋转气缸!

网友:
这个结构看着我也觉得不舒服

网友: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691312087/QQ/WinTemp/RichOle/656UERU%60@9TJ9N%7B(MFHEA3K.jpg 以前做过的类似机构请参考,动作气缸上升 旋转 下降

网友:
能用,客户能接受就行了,你想做成什么样子都可以

网友:
你这种结构可以,就是电机和气缸之间的连接部分要处理好

网友:
前期要求不是太清楚,有看是不是联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丝杠还要加导向装置和电机,连接装置什么的,太大了,空间不够,放不下.

气缸也是要加导向的

网友:
旋转运动   气缸气管…………………………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MzMzMwNzI0.html?qq-pf-to=pcqq.group

网友:
建议采用SCARA机器人ZR轴的结构,Z轴采用滚柱丝杠直接连接电机来驱动,Z轴导向用导杆,R轴采用中空马达驱动,Z轴导向杆穿过R轴的中空马达。这是成熟的典型结构。既可以上下伺服控制,又可以伺服控制旋转角度。

网友I:
建议采用SCARA机器人ZR轴的结构,Z轴采用滚柱丝杠直接连接电机来驱动,Z轴导向用导杆,R轴采用中空马达驱动,Z轴导向杆穿过R轴的中空马达。这是成熟的典型结构。既可以上下伺服控制,又可以伺服控制旋转角度。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k5MjU1fDFkOWNmOWY5fDE3NTYyMjYxNzF8MHw%3D

网友:
10楼的可以啊,气缸在上面,气管怎么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建议采用SCARA机器人ZR轴的结构,Z轴采用滚柱丝杠直接连接电机来驱动,Z轴导向用导杆,R轴采用中空马达驱动 ...

网友:
负载重的话,加个端面轴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气缸也是要加导向的

双联气缸,带导杆气缸,椭圆气缸,都不需要另加导向装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采用SCARA机器人ZR轴的结构,Z轴采用滚柱丝杠直接连接电机来驱动,Z轴导向用导杆,R轴采用中空马达驱动 ...

非常感谢,你说的这个方案非常好,我再研究一下.只是我对整体尺寸有要求,宽80左右,越小越好,长200左右,越小越好,高度150~200,可以加垫片调整.还有个问题,这种ZR结构,有没有现成的可以买到,因为这个结构只是设备里面很小的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缸改成丝杆不可以吗?

丝杆就要加电机,还要导向装置,太大了,根本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了三个例子供楼主参考

多谢多谢,第三个方案我感觉非常好,我会仔细研究,需要把上面的都放到下面,要不空间不够.前两个方案受制于加工能力和空间要求,基本就不用了.

楼主:
回了几次才发现,原来还限制回帖次数,我就不一一回复了,也在此一并感谢大家的指导.
现在我基本上就参考zhu320211大大的3号方案,korla大大地凸轮分割器方案.
阿狂大大的方案和zhu320211大大的方案有共通之处.
另外再请问,凸轮分割器我研究了一下,好像角度选好以后是固定的不能变化,还有可否通过调整电机的转速/起停来改变不同角度的停止时间.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我想知道气管怎么办,跟着转吗?

网友:
如果气缸旋转角度不超过150°,并且恒定,那么一个非标的旋转气缸就可以满足一个周期内的所有动作了。

网友:
如果上升下降轴就两个位置那么总体方案没有错,建议旋转电机使用同步带轮减速,电机里面的轴承全是深沟球的,上下尽量少受力。为了更好的解决问题,建议你叙述更详细一点,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很明显气缸应该放下面。

网友:
这个旋转平面在哪啊~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2
王大树发的旋转压力机,在压力机下面加个气缸做动力,不知是否能达到楼主要求!精度什么的可以自己调整

网友:
第一次见 学习一下吧

网友:
上下运动的气缸感觉可以放下面,旋转的话,如果转角气缸允许的话,是否可以替代呢。

网友:
气缸的管子怎么办,转的时候不会绕起来?

网友:
有个很好的例子,类似小钻台结构吧,边旋转,边上下,楼主可以借鉴一下,稍作改进

网友:
如果上升的行程不大,完全可以用螺母旋转带动螺杆上下的,只用再把螺杆边上再加个支柱,具体还是要看参数。

网友:
丝杆升降不行吗?

网友:
楼主你这个7字形座子那里强度不够哈,甩多了寿命不长,还有气缸不是要连接气管么,旋转了气管不打搅么

网友(2024-11-18):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电机部分用回转轴承来做旋转,不能你这么硬碰硬。伺服电机没必要,用个步进电机,加一组接近开关检测到位没有。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大虾,必须有关联,具体动作是:上升-旋转-下降-上升-旋转-下降,这样是一个周期.

楼主可以尝试下滚珠花键的方式,可以实现旋转和直线运动。这种机构在机器手上面比较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可以尝试下滚珠花键的方式,可以实现旋转和直线运动。这种机构在机器手上面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