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的底壳怎么放料好呢?

楼主(2013-10-11):
大家好,我现在做锂电池pack行业,有个电池底孔想放料,但底壳厚度小,一般0.6~0.9,正反面还不一样,不易区分,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放到料仓里呢,谢谢!

网友A:
人工放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工放料

人工放料慢,一次放不了几个,有没有自动上料的那种

网友:
这种东西我了解,我以前在广州科学城的一家手机锂电池厂做了2多
那个底盖正反面只有一个区别就是反面凹下了一个台阶也就是电池的扣取位

看楼主这种方法也不好区分正反面

用振动盘上料,然后再在料道上做一个检测正反面的装置
进行分料,不过这种方式效率不高估计一分钟只有30-45个左右

网友:
说正反面不一样,可只看见了一面。。。

网友:
等待高手出現

网友:
人工予装成组象压子弹夹一样

网友B:
同意四楼说的,振动盘理料,后面用超声波测厚仪进行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四楼说的,振动盘理料,后面用超声波测厚仪进行检测!

谢谢,但是那样成本就较高了,而且可能出错!
我现在做了夹具2套,快速换夹具,人工给夹具装

网友(2014-08-14):
人工叠好放入料仓。最简单,毕竟这只是一个上料工位,没有必要做那么复杂。

网友:
难道就没有  高手围观么?   坐等高手解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