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时老是报警说装配压力过大,求分析原因

楼主(2013-10-11):
图上的零件,我司与别一间工厂都有做这个零件,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司的零件在客户那边装配时老是报警说装配压力过大。

从客户里得知,我司的零件OD的光洁度比别一间工厂还要好,其余尺寸都没有问题,只是有一点:是我司的原材料是SUS304L,别一间工厂是SUS304。这两种材料也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A:
两者力学性能有差异。但是好像如果尺寸都一致。应该不是这个力学性能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力学性能有差异。但是好像如果尺寸都一致。应该不是这个力学性能问题吧

我也查过304L拥有304所有的力学性能上优点.

网友:
装配时怎么测量的压力过大

网友(点评):
现在多数都是用伺服压装机。可以显示压力的

网友A:
能具体描述下吗

网友:
个人觉得是同轴度的问题...

网友B:
哪个尺寸是过盈装配的?零件热处理硬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尺寸是过盈装配的?零件热处理硬度是多少?

是过盈装配的...硬度HB227....我司与别一工厂的原材料硬度也差不多...

网友:
304和304L含碳量上有一点差别,主要差别在耐化学物质的腐蚀上。
注意形状公差和位置公差。

网友:
304、304L、304H的力学性能
类型 抗拉强度(MPa) 屈服强度(MPa) 50mm伸长率(%)  硬度(布氏)
304 ≥515 ≥205 ≥40 ≥201 ≥92
304L ≥485 ≥170 ≥40 ≥201 ≥92
304H ≥515 ≥205 ≥40 ≥201 ≥92

 304、304L、304H的化学成分%
C Mn P S Si Cr Ni N
304 0.08 2.00 0.045 0.030 0.75 18.00-20.00 8.00-10.50 0.10
304L 0.030 2.00 0.045 0.030 0.75 18.00-20.00 8.00-12.00 0.10
304H 0.04-0.10 2.00 0.045 0.030 0.75 18.00-20.00 8.00-10.50

网友C:
过盈多少道啊?两个的硬度都是227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描述下吗

具体问题描述
1,我司的零件需要压入的力太大 如果压入力过大生产线上会报警,一旦报警,就有可能报废整个EGR。经测试反馈我司的零件需要装配的力度不一样,有的压入力偏大,有的压入力比较分散,我司的零件压入力一般在2500N-4500N  分布不均匀
2EGR阀打开的气流量为25L/分钟,我司的零件装配后,气流量过多,根据气流量的显示  我司的零件有50%NG
3OD 偏下限  圆柱度偏上限,向上超差
4,同轴没有问题
5我司零件外观更光亮  有车削的印记 粗糙度太好(请问磨几次?  磨几段?是否可以提供跟另一家的零件的粗糙度一样的样品供 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盈多少道啊?两个的硬度都是227吗?

过盈多少就不清楚,硬度差我司在 HB227-233,别一工厂HB 221-227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过盈装配的...硬度HB227....我司与别一工厂的原材料硬度也差不多...

那就再看看直线度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问题描述
1,我司的零件需要压入的力太大 如果压入力过大生产线上会报警,一旦报警,就有可能报废 ...

是直径6.006这个尺寸装配吗?压入长度是多少?如果是直径6.006那么你的零件直径公差精度那么高,直线度却为0.05,与直径公差大相径庭,你刚说圆柱度偏上限,而 圆柱度包含直线度和圆度,圆度肯定没问题那就是直线度,所以你再测量一下直线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直径6.006这个尺寸装配吗?压入长度是多少?如果是直径6.006那么你的零件直径公差精度那么高,直线度却 ...

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不知道客户是怎么样装配的,直径的公差这么小,对它装配应该没有影响,只要我的零件能做到直径的公差,圆柱度也是不会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不是圆柱度,圆柱度包含圆度和直线度,是圆度肯定没问题,那就是直线度有问题,所以你再测量下直线度

网友:
看看压装时有无导向,在排除尺寸和形位公差及硬度都一样的情况下,看一看是刚压入时报警,还是压入一段后报警,还是压出时报警?

网友:
就是因为你光洁度太好了

网友(点评):
光洁度太高不会导致压力过高吧

网友(点评):
客户现在就分析出来这个原因,要我司做光洁度差一点的零件去做测试.

网友(点评):
光洁度过高导致接触面之间发生粘合现象,想想为什么机床的导轨不是纯镜面而是轧花的。